关于433无线传输的模块,怎么解决眼前的困惑呢!!发与收

楼主(2017-06-12):
最近寻找合适的无线传输模块,手头有2种模块,一个是为那提供的433模块(是为那临时借用的),另一咱是淘宝购买的泽耀的AT32-TTL-100(433M)的模块。

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无线,所以思路不太明确。

一直在追求完美,但无线传输肯定存在误码,有时可能2000次才会出现一次错码,但有时20次就会出现。

我的测试方法如下:

1号在主循环中提供一个初始码,发给2号,2号判断正确后,再发给3号,依次类推,6号收到判断正确后,再返回1号,1号判断正确后,再发给2号,这样循环起来。
其中如果判断不正确,整个循环停止。

初始码是个数组,串口接收后放置于一数组A中,如果这个数组A与内置数组一致,即为正确,继续向下一级发送,同时清空数组A;

使用SSD1306显示相关数据,while(1)中一直刷新显示数组A的内容。

判断不正确,循环停止时:
1、SSD1306也刷新不出数组A的内容。由此判断上一级模块未发送初始码,或者这一级模块未收到初始码,而且是整个数组未发送或者未收到。
2、相应的判断的会将一个计数WR累加,但一直显示为0,附上相应判断代码;

上面是我使用的一个方法。

还有一种方式,1号定时发送一个初始码,时间周期远大于整个循环使用的时间,2收到判断正确再发送给3,依此类推6号再发送返回1号,
这个办法肯定是一直刷新的,但依然存在上述第2个问题,错误,相应的标识数不会累加;

所以我也比较困惑:

1、上述的问题解决不了,头痛;
2、由于自己没有做过,对此没有把握,无线传输中对错误的容错是怎么个情况?允许多少的错误?或者相应的百分比对应的优良劣产品。

麻烦大家不吝指教,谢谢!!

再增加一点,以上测试都是在一个房间的测试,截止到现在还未做距离和故障测试,就是因为以上的原因。

网友:
错了就重发呗

网友A:
不做校验,不做确认能不出错么,什么通讯方式都不能保证没有误码,还得外加软件处理。

楼主:
多谢,但我想知道出错的概率是多少?在同一房间内可否做到100%无错发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校验,不做确认能不出错么,什么通讯方式都不能保证没有误码,还得外加软件处理。 ...

多谢!同时我也想知道,如何依据重发的次数来判断产品优良?或者说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产品的优良??谢谢!!

网友B:
无线通信都是不稳定的,没有校验情况出现误码很正常。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用CRC校验后,发现有错就重传。
另外可以用EBYTE的E61系列,据说里面有BCH算法,可以前向纠错,相对来说可靠性高得多,由于支持数据连续传输,所以我们用MODBUS协议来采集PLC的数据直接转发,很方便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无线通讯都不能保证无误码的,只能在程序里做校验处理,如果从机接收到的数据校验不成功就丢弃,返回 ...

多谢释疑,其实我还有个顾虑,有没有标准的判断,能接收是一回事,但处于临界值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无线通信模块不能光靠重发次数来判断产品优良的,这个只是数据传输时表现出来的。更多的还是靠接收灵 ...

多谢释疑,用什么设备来测试这些指标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通信都是不稳定的,没有校验情况出现误码很正常。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用CRC校验后,发现有错就重传。
另 ...

多谢,看了下,与泽耀的AS32-TTL-100近似,感觉是一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看了下,与泽耀的AS32-TTL-100近似,感觉是一家。

这两家都是成都的,但不是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家是死对头,前段时间两家打仗,把1W的LORA模块卖20几块钱一块,我买了四块回来玩。现在远远不止这个价 ...

前两天就是从泽耀,购买的AS32-TTL-100,包邮样品价,13.5,一个ID限2个,我便用了2个号弄了4块回来,感觉特爽。

亿佰特,刚看了下没有相应的特价。估计价格战歇菜了。

网友E:
若2号掉电就别玩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2号掉电就别玩了是吧?!

是的,2号掉电,便不再转发,整个循环停止。

网友:
现在MCU算力过剩,这些模块早该添加前向纠错了,估计马上就有前向纠错编码+扩频的lora[S]模块

网友:
买加纠错算法的无线模块可能错误率会减少,但是距离远了,就得降低波特率,同时传输速率降低,然后如果数据大的话就会有延时。不过,看你在一个房间用,数据量也应该不大。综上综合一下可以买带纠错功能的,以提高传输的准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家是死对头,前段时间两家打仗,把1W的LORA模块卖20几块钱一块,我买了四块回来玩。现在远远不止这个价 ...

这个价太夸张了吧,打打得够呛,20块估计芯片都买不回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