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面板的焊盘如何设计才会不沉铜?

楼主(2017-06-12):
如题,想做一款双面板,但是有几个特殊的焊盘不能沉铜,只有底面有焊盘,顶层没有焊盘,实际想要做出来的效果其实就是单面板的焊盘,pcb该如何设计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顶层焊盘去掉,只留底层的?

网友A:
你说的是通孔的焊盘?那这个应该是你需要的吧

网友:
KEEPOUT画个圆,背面放环形铜,把环形铜复制一个,再改成solder层

网友:
这种焊盘,在99se里我一般用2个拼起来:

1)一个多层的带孔焊盘,孔和边几乎一样大小,边的直径稍稍大一点即可;
2)在需要有沉铜铜箔的层,用一个该层的原型带孔焊盘,跟上面的焊盘重叠放置。

完事。

这种好像在进口高档开关电源上用得比较多,那种板子看起来像单面板,但是所有焊盘孔都有沉铜!

网友:
只有一层的焊盘不就是贴片元件那样吗?中间用keepout层画个孔就行了

网友:
二楼出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通孔的焊盘?那这个应该是你需要的吧

这个很有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