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探头用于静止人体检测是否可行

楼主(2017-06-12):
突发奇想,在一个狭小空间,例如1米*1米的隔间,在3米高的天花板上面装一组超声波探头
无人的时候检测到地面的距离作为参考。有人进入的时候,检测到的距离变短,由此判断隔间有人。通过间隔的测距来判断有人进入,以及是否有静止的人在里面,是否可行?

假设最普通的16mm探头,通过单片机产生40KHz波形直接驱动发送头,然后用IO检测接收头信号,是否能够实现?
哪位的超声波探头玩得多的,请赐教

网友A:
这是要做卫生间偷窥自动监控装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做卫生间偷窥自动监控装置吗?

想啥呢
最近跟一个静止人体感应的问题耗上了
别跟我说人体感应模块,那玩意只能检测运动的物体,看了半天居然有人设计了电机让人体感应模块摆动着检测,真是牛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啥呢
最近跟一个静止人体感应的问题耗上了
别跟我说人体感应模块,那玩意 ...

变动下思维啦,运动是相对的,我是雷锋

网友C:
完全可以,选择合适的方向角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D:
可以的,有超声波测身高的东东,人站上去自动出身高!

网友:
人体热释感应,最偏宜了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探头,低频的超声波探头是可以检测到静止的物体的因为利用的是反射原理,高频的雷达探头是利用多普勒效应只能检测到移动的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动下思维啦,运动是相对的,我是雷锋

你就不觉得这样的设计过于夸张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探头,低频的超声波探头是可以检测到静止的物体的因为利用的是反射原理,高频的雷达探头 ...

估计你想复杂了,我只是想用测距的变化来反应是否有人在狭小的空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只能侦测到移动的热能,如果是不移动的,检测不出来的。

对头,折腾了一天之后才发现此路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选择合适的方向角超声波传感器

估计要做好的话需要现场调试,比如站着和蹲着,在中间和角落都是不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有超声波测身高的东东,人站上去自动出身高!

是的,我想做的就是这么个玩意,只是精度基本没有要求,只要能检测出有明显变化就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头,折腾了一天之后才发现此路不通

热释电前面加个慢速小风扇什么的,就是相对运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释电前面加个慢速小风扇什么的,就是相对运动了

觉得都太复杂了,如果可以的话在门上装一对红外光栅就更好了,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都能检测到

网友:
完全可行,你买组超声波模块  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怕误触发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有人挪动一下椅子就废了,搜一下红外阵列传感器

网友:
感觉肯定会误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啥呢
最近跟一个静止人体感应的问题耗上了
别跟我说人体感应模块,那玩意 ...

以前在论坛里也有人这么说过,但是转动的人体热释电传感器是否可以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热释电前面加个慢速小风扇什么的,就是相对运动了

兄弟你有试过这种方法吗?是否可行呢?

网友I:
我觉得可以,
但是,接收应做成这样:
放大、检波、ADC
就是说,用ADC测量信号幅度的变化。
发出一小段超声波,然后,ADC以约1kHz的频率采集接收到的幅度信号,
大约采100点就够了,少些也可以。
没人时,把这100点的值存下来做为模板,然后,新采到的100点数据与之求差,有人的时候就会有差值变化。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可以,
但是,接收应做成这样:
放大、检波、ADC

搬了个凳子进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有试过这种方法吗?是否可行呢?

我就做了这东西。结构复杂

网友:
撸主的方法肯定是可行的,大学时一个老师就带着做过一个类似东西。超声波探头挂在头顶上面。人走过去量身高。 最后做出来还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搬了个凳子进来怎么办

会认为是有变化,引起误报
用热释电也会有误报,比如,搬了桶热水进来怎么办?
不过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假设这东东用于防贼,假设贼使用的是机器人,那么热释电就不一定管用了.

看实际情况吧.要不再试试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