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隔离的USB full speed传输芯片,JLC有的,

楼主(2017-06-13):
求推荐个隔离的USB full speed传输芯片,JLC有的,
ADI或者TI的,JLC商城能买到的,
没搞过这方面的,求指点,

用于STM32F072的USB传输

USB 2.0 full-speed interface, able to run
from internal 48 MHz oscillator and with
BCD and LPM support

谢谢。

楼主:
USB2.0 full-speed传输的是差分信号吧,

楼主:
ISO7242不知可以不?

楼主:
嗯,还带电源,不过JLC没有,我淘宝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还带电源,不过JLC没有,我淘宝看看,

什么带电源?这个应该另需电源吧
另外看看3160满不满足你隔离要求,一般都是用4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