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原始数据抖动大,求解

楼主(2017-06-13):
最近发现我读出的MPU9250的原始数据,没有经过低通滤波就上飞机,数据抖动非常大,然后加了一个低通滤波,但是低通滤波的采用频率和截止频率都不好定,滤波效果不好,还是非常大,请我大家,原始数据出来一定要经过低通么,为什么数据抖动那么大,好像很敏感似的,尤其加速度数据,非常大的波动,减震可以消除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可能原因:读数时被打断,数据错位之类,也就是根本没正确读到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因:读数时被打断,数据错位之类,也就是根本没正确读到数

可是读出来的加速度静态数据又是对的,飞机也能飞,只是mpu9250数据动一下就变化很大,加速度计的Z轴数据带桨开机不飞起来,就已经非常大了,这是被打断了么?你遇见过这样的现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