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XB010X 电平转化芯片输出异常

楼主(2017-06-13):
最近在做sim7600ce模块,主控使用stm32f107 USART1 PA9 PA10 作为通讯端口,使用simcom推荐的电平转化电路。
测试发现 tx 引脚可以正常的进行电平转化,而 rx 引脚出现奇怪的正弦波。

查找一些资料,看到txb0106如果外接上拉电阻的时候需要至少大于50K,而在手册上查询PA10引脚的上拉电阻不符合要求,所以把单片机把PA10引脚配置为浮空,外部接了一个100K的上拉电阻,
但是还是输出异常。

请各位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TXB芯片的输入加了,输出加上拉了么?不保密的话上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B芯片的输入加了,输出加上拉了么?不保密的话上电路图看看

txb芯片一端加的是 stm 可以配置上拉,另一端是sim7600,simcom的推荐电路上没有加上拉。

网友B:
TXB芯片是不适合加上拉电阻的,要加上拉用TXS的芯片。

网友:
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B芯片是不适合加上拉电阻的,要加上拉用TXS的芯片。

是的。
之前对比时也发现这两个系列,区别就在上拉与否。

网友:
输出也加上个上拉,或者换成TXS试下

网友:
用TXS的吧,之前用TXB的时候也碰到过坑。。

网友(2019-03-08):
TXS 是开漏输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