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能发现这T420笔记本识别盒盖状态的霍尔开关在哪里么?

楼主(2017-06-13):
这二手的T420也用了一年半了,才发现盒盖不会熄屏的,拆开看却没看到哪个才是霍尔开关。
但是感应开关肯定在黄线内,拿磁铁在同事的T420上试了这个位置没错的,左右2个黄色金属外壳的是麦克风。

网友A:
黄色框内,靠右边,那个5Pin的SOT23-5,应该就是了。

网友:
液晶,,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框内,靠右边,那个5Pin的SOT23-5,应该就是了。

空的,没焊元件,看网上那些卖这拆机板,也是没焊元件的。

网友B:
不要找霍尔,找磁铁就行,磁铁另一面就是了。磁铁不会坏的,有可能没有装磁铁导致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找霍尔,找磁铁就行,磁铁另一面就是了。磁铁不会坏的,有可能没有装磁铁导致不起作用。 ...

我都在同事电脑试过,表示我手上有磁铁的

网友C:
应该在大主板的侧边或者边角。

网友:
那个 黄色的 小方块

网友:
那是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们都是整块板更换的,没有维修的价值。

淘宝上这块板就十几块钱。 ...

十几块钱倒无所谓,但是心里实在疑惑哪个是霍尔开关,那电路板就没几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在大主板的侧边或者边角。

反正挺奇怪,搞不清楚哪个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