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丝印抹了,有什么办法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2017-06-13):
只知道芯片封装是LQFP 44。

网友A:
ni yao  zuo  shen  me he wo shuo yi  xia

网友:
有一种办法,可以猜

网友B:
decap, 电子显微镜拍照, 连bit文件都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
镪水溶掉芯片塑料,拿高倍显微镜看

网友:
咦,鄙视楼主,我当是打磨intel的cpu呢

网友:
进来之前我也纳闷,还想着插到主板上进bios看一下就知道了的。

网友C:
我记得stc有44的,另外可以根据电源引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 yao  zuo  shen  me he wo shuo yi  xi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cap, 电子显微镜拍照, 连bit文件都可以分析出来

太高级了,到哪里去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stc有44的,另外可以根据电源引脚判断

兄弟就属你的建议最诚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高级了,到哪里去做这个

钱花到位,我可以帮你找人完成一条龙服务

网友:
我用的QFP44也没打磨啊,哦,原来订的货就没印字,哈哈

网友:
看成丝袜了……

网友:
不晓得 鉴宝的专家从 外观 色泽 包浆等能不能鉴定出来

网友:
抵制抄袭。从我做起。

网友:
STCmicro 超强抗干扰,无法解密
lz死心吧

网友:
看成丝袜了

网友D:
肯定是“汉芯”,陈进教授出来后会告诉你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汉芯”,陈进教授出来后会告诉你具体型号

啥意思,没看明白

楼主:
又知PIN14为VCC,PIN16为GND,仅1个GND脚。
吾查ST、ATMEL/PIC 之CPU,均不是。
求解~

网友:
根据功能自己设计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E:
还以为是电脑的,检测一下不就完事
结果LQFP 44……近10年就没有这么少针脚的电脑CPU……
一般猜IC,即使有输入输出随意定义的,电源和地都不能自定义,所以,先看电源和底线,然后再看几个关键的,比如复位,比如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以为是电脑的,检测一下不就完事
结果LQFP 44……近10年就没有这么少针脚的电脑CPU……
一般猜IC,即使有 ...

多谢!
基本确定了,是STC的单片机

网友:
不行了,看成了CPU有丝袜印。

网友:
这应该很困难了,基本上没办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