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参数咨询

楼主(2017-06-13):
交流接触器释放电压:0.2~0.75U, 0.2U以下是个什么情况???这个参数具体表达什么意思???
麻烦大侠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自己搜索一下就全明白了。“高电平”闭合,“低电平”断开,0.2到0.75U接触器断开,0.2U以下也是断开。

网友:
接触器的释放电压范围,例如控制电压220,那么在44~165这个范围都是符合标准的,这个参数是gb14048.4规定的,主要有2层意思:

网友:
对于接触器的制造厂家主要保证释放电压大于0.2,防止控制线路较长时产生感应电压释放不开,对于用户要保证电网波动的下限要大于0.75,防止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搜索一下就全明白了。“高电平”闭合,“低电平”断开,0.2到0.75U接触器断开,0.2U以下也是断开。 ...

那为什么不直接写0~0.75呢,而是写0.2~0.75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直接写0~0.75呢,而是写0.2~0.75

写0-0.75,闭合后就有可能释放不了:最小释放电压可能是0V,不会这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