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EA协议屏蔽不需要的语句指令是什么

楼主(2017-06-13):
现在只需要用ublox定位信息的GPRMC即可,因为默认的是输出7条不同的语句,所以需要屏蔽掉其余6条指令,有哪位知道是什么指令

网友:
The NMEA protocol on u-blox receivers can be configured to the need of customer applications using
CFG-NMEA.
There are two NMEA standards supported. The default NMEA version is 2.3. Alternatively version 2.1 can be
enabled (for details on how this affects the output refer to section Position Fix Flags in NMEA Mode).
The NMEA standard differentiates between GPS, GLONASS, and combined GNSS receivers using a two-letter
message identifier, the 'Talker ID'. Depending upon device model and system configuration, the u-blox receiver
could output messages using any one of these Talker IDs.
By default, receivers configured to support GPS, SBAS and QZSS use the 'GP' Talker ID, receivers configured to
support GLONASS use the 'GL' Talker Id, and receivers configured for any other GNSS or any other
combinations of GNSS use the 'GN' Talker ID
NMEA defines a satellite numbering system for GPS, SBAS, and GLONASS. Satellite numbers for other GNSS
can be configured using CFG-NMEA. Unknown satellite numbers are always reported as a null NMEA field (i.e.
GPS.G7-SW-12001-B Public Release Page 48 of 196
an empty string)
The NMEA specific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GGA message is GPS specific. However, u-blox recievers support the
output of a GGA message for each of the Talker IDs.

网友A(2017-08-16):
开u center 设定选config选msg,msg里有打勾的就有输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u center 设定选config选msg,msg里有打勾的就有输出呵呵

我用的单片机控制 必须知道命令数据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控制 必须知道命令数据流

不过已经搞定了 是一开始那个gps模块坑了

网友B:
搭车问一下,如果是iic接口怎么设置??我是把ucenter 设置的数据直接发过去。iic写。但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如果是iic接口怎么设置??我是把ucenter 设置的数据直接发过去。iic写。但没效果 ...

没用他自带的iic 只用了串口 不好意思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已经搞定了 是一开始那个gps模块坑了

哥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分享一下怎么实现的,
以后有人查到这个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仔细研究过,一起项目上用的时候,直接把其他数据包丢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分享一下怎么实现的,
以后有人查到这个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谢谢! ...

等我回公司了 把命令找到发一下 其实就是用串口监听助手抓数据 然后用单片机发就行了
不过手册上说可以用模块自带的flash保存设置,不过没有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