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 请教老化过程中MOS管击穿问题

楼主(2017-06-13):
如图所示,mos管两端接的是LED灯,稳态电流通过为1A,这个灯是个闪光灯(1s闪烁一次),目前老化下来有部分mos击穿了,即gs无电压时,DS内阻为30欧了!
请问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老化中击穿呢

LED1_ON接的是AVR 16A芯片IO

网友A:
室温下,测试MOS管的温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用示波器看Vds电压波形。

楼主:
用FLUKE温度功能对准老化中的MOS管温度为50摄氏度左右

楼主:
LED1接的是LED灯的负极,LED灯正极接的是2576出来的12V电压,这个电压一直加载在LED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温下,测试MOS管的温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用示波器看Vds电压波形。

示波器测量峰峰值15.6V

网友:
可能是你栅极驱动不够干脆,看一下VGS的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是不是太缓了,引起MOSFET工作在线性区时间太长。
C31换小一点,太大了,这是在谋杀MOSFET。

网友:
不知你C31是何用意  为了让G的驱动边沿变钝?没啥好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LUKE温度功能对准老化中的MOS管温度为50摄氏度左右

看了一下你选的管子,Rds(on)偏大,所以建议你测试温度,为了加速老化,你可以直接给一个高电平,让LED持续点亮工作一段时间,或者在这段时间持续测量温升。你所谓的对准是什么意思?红外的,还是热成像仪。

网友:
1.把G级的电容去掉,把1K的电阻弄小点。。
2.LED要再串联一个电阻。
3.MOS的耐压要两倍,电流要三倍以上。

不要问我为什么,现在你是只烧MOS管,过段时间LED也会烧掉的。

网友:
led不恒流寿命短得很啊

楼主:
LED恒压本身有限流电阻了啊   电容现在去掉了,MOS厂家说电压爬升慢对管子会有消耗,MOS管用的30V耐压,电流2.7A最大通态电流!!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烧管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选的管子,Rds(on)偏大,所以建议你测试温度,为了加速老化,你可以直接给一个高电平,让LED ...

测了持续通电1A,温度50摄氏度,用的fluke万用标的温度探头,应该是热电偶形式的测的

网友B:
温度偏高,选内阻小点的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偏高,选内阻小点的MOSFET

夏天这温度应该还好把。。。现在老化10小时不停通关通关。。尽然没有击穿

网友:
建议先测Vgs和Vds和R34上的波形,这可分析出是不是热效应导致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