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图中NTC旁边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7-06-13):
在一个板子上看到的电路,不知道电阻串个电容再并在NTC旁边的作用。

网友A:
应当没这样玩的.我觉得如我的图片更合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没这样玩的.我觉得如我的图片更合理一点.

了解!

网友:
我就是按照2楼说的应用的。有些普通应用就按典型应用就行,别问十万个为什么,人生何其短。

网友:
这个涉及到1.阻抗匹配。2.滤波。最上面的是r1做直流阻抗匹配,下面是r1r3串联做阻抗匹配。因为ad明显用了电压ad所以阻抗匹配不是考虑的难点。rc串联是平滑检测电压毛刺,楼主直接测量电容的电压给ad简单理解就是更加平滑了,可能都信号都滞后了。

网友:
2楼的典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