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7遇到不能smart pdf问题

楼主(2017-06-13):
altium designer 17遇到不能smart pdf问题
生成时,报告错误!rpc,还有excel错误

但是rpc服务都是打开的!而且也有虚拟打印机!关闭360也同样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
而且在生成的过程中,还会出现EXCEL奔溃的问题。实在是晕了!

网友A:
之前有类似的问题是因为安装的office版本为精简版导致的。
你的office是不是精简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类似的问题是因为安装的office版本为精简版导致的。
你的office是不是精简版呢?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OFFICE有精简版本?我这个是OFFICE20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类似的问题是因为安装的office版本为精简版导致的。
你的office是不是精简版呢? ...

删除了OFFICE确实是可以的。
但是再装上去,又不行了。主要是EXCEL的问题。晕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除了OFFICE确实是可以的。
但是再装上去,又不行了。主要是EXCEL的问题。晕倒了! ...

装个office2016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office2016试试

改装AD16就没问题了。
不过AD17的面实在不错。所以暂时PDF的时候,不生成BOM就OK了。

2016也试验了。都是在SMART PDF的时候会调用EXCEL然后失败。BOM关闭就OK可以生成电路图和PWB的PDF。
所以暂时就先这样了。

谢谢您!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冲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AD16就没问题了。
不过AD17的面实在不错。所以暂时PDF的时候,不生成BOM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