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容量锂电池充电IC(MCP73831)故障求教,并需求替代品

楼主(2017-06-13):
产品概括:
1)可穿戴产品,锂电池容量小,<=40mAh;
2)目前使用MCP73831,使用中故障,具体如下:
2.1)产品使用中,锂电池放电至过放门限(2.75V)后,接入DC 5V充电,无法充入;需外部DC 5V直接短激电池正负极后才能正常充电;
2.2)MCP73831的充电电流,由电阻配置;基于电池容量,使用27kohm电阻。调试中发现,若更改此电阻为10k(对应充电电流为100mA),则上述欠压保护的电池可以充入。
2.3)分析问题原因,发现,使用新换的IC(MCP73831),配置电阻27kOhm可正常充电;但是使用中,MCP73831又重复出现前述故障,时机不明。
======
不清楚,有无坛友使用过此款充电IC;劳烦指教!

另外,之前电池容量为110mAh,故选型MCP73831;但目前,电池容量已改小,考虑使用更小充电电流的IC。
调研中,发现Torex的XC6805,5~40mA充电。比较适合,不知实际使用情况如何?

顺便,再求一下小容量锂电池的供应商,多谢!

网友A:
是你电路设计有问题,,锂电池过放电之后,一直处于涓流充电模式,而你后端的电路消耗大于涓流充电电流,所以电池永远不会被充电。你需要增加一个路径管理电路。

网友B:
锂电池3.3V以下就应该主动关机了。一直放电到2.75V,电池会很快不行的

网友C: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电路不开机情况的电流是否如二楼所说超过了充电IC涓流充电电流;还有一种情况要考虑,就是电池保护板问题,曾经遇到过一批电池出现楼主遇到过的问题,检查电路不开机的情况下<2uA。但电池过放到保护板动作会有一定比例的充不进去电,最后电池返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电路不开机情况的电流是否如二楼所说超过了充电IC涓流充电电流;还有一种情况要考虑,就 ...

你说的这个是保护板不支持0V充电,电池放光电以后,就不能再充电了。曾经因为这个问题,10K的手环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保护板不支持0V充电,电池放光电以后,就不能再充电了。曾经因为这个问题,10K的手环报废了 ...

楼上锂电池充放电很有经验啊。能介绍一些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电路设计有问题,,锂电池过放电之后,一直处于涓流充电模式,而你后端的电路消耗大于涓流充电电流,所 ...

多谢!
这个故障点,我排除了。
实质是,充电IC在电池断开时输出电压不足,实测为1.7~1.9V;而按官方的说法,应该是4.2~4.3V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保护板不支持0V充电,电池放光电以后,就不能再充电了。曾经因为这个问题,10K的手环报废了 ...

请教,如果不支持0v充电过放之后是不是一定锁死呢?我遇到的情况不是全部都会不能充电,有一定比例会出现,而且有些电池这轮测试没问题,下轮就会出现,毫无规律。保护板用的保护IC 是dw01方案。同样方案的另外一个供应商电池就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这个故障点,我排除了。
实质是,充电IC在电池断开时输出电压不足,实测为1.7~1.9V;而按官方的 ...

充电IC不支持0电压的电池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如果不支持0v充电过放之后是不是一定锁死呢?我遇到的情况不是全部都会不能充电,有一定比例会出现 ...

dw01不同厂家做的也不太一样,找厂家要规格书,上面会写是否支持0电压充电。我遇到的基本上过放以后,都会锁死的,你这个问题应该是,过放的程度不同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3.3V以下就应该主动关机了。一直放电到2.75V,电池会很快不行的

多谢!
涉及到电池的问题,小规模的供应商,完全无法控制,极其纠结。
给的设计要求,是3.0V的过放阈值,但实际在2.7~2.8V即发生欠压保护。拆解其保护板,其IC是大众化的 DW01 + 8205;
详细对比后缀,其过放检测电压(Overdischarge detection)是2.4V;而过放恢复电压(Overdischarge release)是3.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电路不开机情况的电流是否如二楼所说超过了充电IC涓流充电电流;还有一种情况要考虑,就 ...

多谢!
见我对3楼的回复。

另,MCP73831的涓流充电电流是1/10 C,也就是最少有4mA左右。这种情况是远高于我的静态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01不同厂家做的也不太一样,找厂家要规格书,上面会写是否支持0电压充电。我遇到的基本上过放以后,都 ...

多谢!
如前述,这种小规模电池厂,所提供的电池规格书,看了让人疑窦丛生。基本无法技术沟通。

说到这里,据我所知,电池厂可分为3类角色:
1)电池电芯厂商;
2)保护板厂商;
3)电池组装厂。
就我目前遭遇的情况,我猜测应该只是个电池组装厂,其电芯和保护板,是外购的。

具体其保护板的方案,基本2类:
1)S8261 + 8205;
2)DW01 + 8205.
两种方案中:
S8261一般选用“S-8261ABJMD-G3JT2x”,也就是业内俗称的“G3J”,其过放门限为3.0V;
而DW01的后缀则众多, 很难查证;
至于8205,就更不能辨识其具体厂家(我查看过不少电池,8205的MARK明显不一)。

所以,本帖重点回归到两个问题:
1)麻烦坛友推荐可靠的电池供应商;
2)麻烦坛友推荐小容量的充电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保护板不支持0V充电,电池放光电以后,就不能再充电了。曾经因为这个问题,10K的手环报废了 ...

刚忘记回答了。
电池保护板所用的IC,其mark为DW01B,按规格书查询,应该是DW01B-G,是支持0V充电的。
但如前述,不辨正伪。

另外,你提到的产品(10k手环),所用充电IC,保护板IC,以及电池供应商,可否推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见我对3楼的回复。

最终结论是充电IC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结论是充电IC损坏?

没敢武断定论。
目前,怀疑有三:
1)充电IC损坏,或非正品;
这个原因,不好排查。但目前测试的情况看,批量出现问题:
1.1)MCP73831的DC Input引脚与Gnd短接后,其充电状态引脚(STS)会拉低;
1.2)断开电路板负载后,MCP73831的输出Vbat可恢复到4.2V。
2)电池故障,包括:电芯品质不良,或 保护板IC非正品;
这个方面,没法排查。就我所检测的多家供货的电池,其保护IC的mark,虽然都是DW01,8205之类,但差别明显。
3)电路设计故障。
电路设计方面,极简单的外围电路,目前未发现异常。

-------
(修改内容,补充文字说明)

网友D:
14年搞穿戴产品,个别产品遇到你这样的,加一个路径电路就好。一个PMOS+一个下拉电阻+一个二极管,充电的时候走5V,不用从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年搞穿戴产品,个别产品遇到你这样的,加一个路径电路就好。一个PMOS+一个下拉电阻+一个二极管,充电的时 ...

多谢!
你提到的路径管理,充电时设备工作吗?
调研过带路径管理的充电IC,尺寸偏大放弃了。请问有什么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敢武断定论。
目前,怀疑有三:
1)充电IC损坏,或非正品;

1.1)MCP73831的DC Input引脚与Gnd短接后,其充电状态引脚(STS)会拉低
        输入短接等于没有输入电压,芯片都断电了,STS应该是悬空状态,不知道你拉底是怎么确定是拉底的。

1.2)断开电路板负载后,MCP73831的输出Vbat可恢复到4.2V。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偏向于怀疑后端电路把电压拉底了,你最好测一下此时的电流是多大。

2)电池故障,包括:电芯品质不良,或 保护板IC非正品;
     怀疑是电芯保护板问题的话,可以把电池保护板去掉。电芯直接接上。

另外虽然你设计正常工作状态的系统静态工作电流远小于4mA,但是你要考虑电池过放保护以后,再次给电池充电时,后端电路是上电重新运行的状态,很有可能这个状态的电流大于4mA。那么就出现了我在二楼说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你提到的路径管理,充电时设备工作吗?
调研过带路径管理的充电IC,尺寸偏大放弃了。请问有什么推 ...

最简单的路径管理就是一个mos一个二极管,至于原理自己分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你提到的路径管理,充电时设备工作吗?
调研过带路径管理的充电IC,尺寸偏大放弃了。请问有什么推 ...

你看下20楼的电路,就是下边的那个,很简单。充电的时候,pmos栅极高,PMOS截止,电池电压过不去,VBUS通过二极管供电,PMOS还能防止电流倒灌电池;不充电的时候,栅极低,PMOS导通,电池供电。

楼主:
@clesun @wajlh
多谢二位。这种电路我是可以做,可惜产品比较特殊,PCB空间极受限,放不下。所以才考虑使用单芯片来处理。

@wajlh 讨论的3个问题:
1.1)MCP73831的DC Input引脚与Gnd短接后,其充电状态引脚(STS)会拉低
        输入短接等于没有输入电压,芯片都断电了,STS应该是悬空状态,不知道你拉底是怎么确定是拉底的。
-------------
这个异常情况是无意发现的;此时电池在线,所以整个系统是带电的;而MCP73831的STS引脚控制充电指示灯(拉低点亮LED),同时接至MCU的IO。

1.2)断开电路板负载后,MCP73831的输出Vbat可恢复到4.2V。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偏向于怀疑后端电路把电压拉底了,你最好测一下此时的电流是多大。
2)电池故障,包括:电芯品质不良,或 保护板IC非正品;
     怀疑是电芯保护板问题的话,可以把电池保护板去掉。电芯直接接上。
另外虽然你设计正常工作状态的系统静态工作电流远小于4mA,但是你要考虑电池过放保护以后,再次给电池充电时,后端电路是上电重新运行的状态,很有可能这个状态的电流大于4mA。那么就出现了我在二楼说的问题了。
-----------
你的判断是对的,的确是产品的负载将Vbat输出拉低;但之前没搞明白,为何影响到电池的充电?
按您后面的判断,我觉得接近事情的潜在原因。查看我的测试记录,产品上电时的平均电流没有4mA,但不排除瞬态电流超过4mA,导致无法充入。我稍后补充测试一下。

楼主:
测试上电,5s内的电流波形,经分段估算后,Iavg = 3.008mA;这个按说是足够的。
但关键是上电初期,有个大电流脉冲,其时间持续5.4ms,Ipk-pk为48mA。
----------
基于此,估计在当前的充电电流40mA情况下,是无法激活欠压保护的电池。

网友E:
那就是电池包本身的问题了?需要足够大的能量才能从保护状态激活? 其实验证电池包也简单,找一个保护了的电池,外部加一个限流可调节的直流电源接上,电流限定在你的充电器差不多的值,看看能不能激活电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电池包本身的问题了?需要足够大的能量才能从保护状态激活? 其实验证电池包也简单,找一个保护了的 ...

嗯。
充不进去电,根据前述的分析测试,不是电池的问题,而是充电时充电电流不足以唤醒欠压保护的电池。需加大充电电流(>=2C),但简单调大充电电流,很可能会损伤电芯的寿命。
后期,看来只能选择路径管理的充电IC,或者自行搭切换电路(如坛友Wajlh提供的)。

电池也是有问题的,首先,其保护板所用IC的设定Overdischarge detection voltage为2.4V,实际在2.75V就发生保护;实际测试中,我是用dc 5V直接短击电池两极,可以唤醒无法充电的电池,但实际产品中无法进行这种操作。
另外,我所选择的供应商也是有问题的,原本要求电池3.0V过放保护,实际降至2.75V才启动保护。

所以,开贴,一是分析问题;二是希望各位坛友推荐合适的供应商(电池/充电IC)。

网友E:
嗯那就是电池包(保护板)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那就是电池包(保护板)问题了

不仅是电池有问题,我的产品设计也有问题,起始上电的电流需求,超出充电IC的驱动能力。

网友F:
路径管理就加2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径管理就加2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多谢。
不过,考虑小容量电池,为充分利用,还是diode+mosfet的方案更合适。
当然,最好的有单芯片的充电IC兼带路径管理的。查看了TI的系列,觉得封装/外围电路方面,偏复杂。
不清楚其他厂商有无类似TP4057简洁的IC,可供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esun @wajlh
多谢二位。这种电路我是可以做,可惜产品比较特殊,PCB空间极受限,放不下。所以才考虑使用 ...

@wajlh 讨论的3个问题:
1.1)MCP73831的DC Input引脚与Gnd短接后,其充电状态引脚(STS)会拉低
        输入短接等于没有输入电压,芯片都断电了,STS应该是悬空状态,不知道你拉底是怎么确定是拉底的。
-------------
这个异常情况是无意发现的;此时电池在线,所以整个系统是带电的;而MCP73831的STS引脚控制充电指示灯(拉低点亮LED),同时接至MCU的IO。
-------------------------------------------
芯片断电是指,充电芯片的5V输入没有了,虽然你有电池,但是充电芯片是不工作的。既然STS引脚同时连接至MCU的IO,那么极大的可能是MCU的IO把STS引脚拉底了。
你这种STS引脚同时连接至MCU IO的方式,MCU的IO一定要配置成开漏输出。否则会出现电平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jlh 讨论的3个问题:
1.1)MCP73831的DC Input引脚与Gnd短接后,其充电状态引脚(STS)会拉低

可能是我表述不清。
@wajlh 讨论的3个问题:
1.1)MCP73831的DC Input引脚与Gnd短接后,其充电状态引脚(STS)会拉低。
-----------
上述问题的场景,就是在外部输入断电下发生的;也就是,如您所指出的,充电IC的5V输入没有,此时充电IC应该是不工作的;但是STS引脚就是被拉低(导致电亮LED,这个异常才被观测到)。
另,您提到,有可能是MCU的IO将STS拉低。为排除这种可能性,特意做了2个测试:
1)出现异常现象的电路板,将其MCU焊下;
2)将出现异常现象的充电IC,单独取出,使用空板搭建充电局部电路;
两种情况下,短接MCP73831的Vdd(DC Input)和Gnd,其STS引脚仍会拉低(点亮LED)。

至于,您提到设置连接STS的IO为开漏输出,目前无法实现。因为在产品充电中,一直是通过IO来读取STS的高低状态来判断充电的进程。

更奇怪的是,出现异常的PCB,替换一片新的MCP73831后,上述现象就不会出现。但在使用过程中,上述异常又会复现,具体时间无法确定。电路如下:

目前怀疑,异常的起因是:
1)MCP73831的Status引脚在充电充满后输出高,此时高电平约为4.2V;与IO的高电平3.0V不匹配。
查看MCU的电气规格,其supply voltages 最大不得超出4.1V(正常工作Vmax < 3.8V);但因为此方案一直使用,未见异常,也就未做调整保护。
2)若因电平不匹配,按说应该是MCU的IO被MCP73831破坏,而不是MCP73831的Vdd引脚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表述不清。
@wajlh 讨论的3个问题:
1.1)MCP73831的DC Input引脚与Gnd短接后,其充电状态引脚( ...

我看了一下规格书,这个是正常的。内部电路框图如下图所示,当你把VDD对地短路时,STAT引脚相当于经过二极管连接到GND了,发光二极管被点亮也是正常的。
有两点想说的,1)一般充电ic的SATA引脚都是开漏输出的,按照你这种用法的时候,没有电平匹配的问题。而MCP73831是推挽输出的,所以会出问题。
                     2)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用的话,建议你加一个mos做电平匹配后,再输入到MCU。

网友A:
所以你的问题,有两方面,第一,没有加充电路径管理电路,电池过放保护以后,充电IC永远工作在涓流充电状态。第二是充电IC选型不当导致的,你需要选择MCP73832这个型号,SATA引脚是开漏输出的,而不是三态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问题,有两方面,第一,没有加充电路径管理电路,电池过放保护以后,充电IC永远工作在涓流充电状态 ...

非常感谢。

关于路径管理的问题,的确是因设计简陋,未作处理,受教了。
第2个问题(STS状态),一直没搞清楚。
查看过IC的硬件框图,但是之前对比新IC和故障IC,对应STS拉低与否的区别很明显;而且,对比不同批次之间的IC,也是有区别。
所以下意识里,认为框图中的仅是示意逻辑,而非实际的电路。
按您的说法,看来的确是如此。那么我之前所对比的测试,可能是问题出在IC的正品赝品上(之前一直从华强北拿货,无从判断真伪)。

另外,说到开漏或三态输出,也是受限于产品功能,希望能利用三态的输出,即充满后“低->高”的跳变,来做中断触发。所以选择了MCP73831,而不是MCP738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问题,有两方面,第一,没有加充电路径管理电路,电池过放保护以后,充电IC永远工作在涓流充电状态 ...

其实最理想的是,类似TP4057这种IC,能输出2种指示,这样不用再加外围电路来处理不同充电阶段的指示。
同时,我是希望复用LED,既做充电指示,又能响应工作中的状态。

但是TP4057的电流太大,所以不适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关于路径管理的问题,的确是因设计简陋,未作处理,受教了。

开漏输出的你加个上拉电阻,不就是实现充满后低变高的需求了么?  一般连接MCU我都是直接使用IO内部的上拉电阻实现.  三态输出的应用场合,一般是直接驱动双色LED才会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输出的你加个上拉电阻,不就是实现充满后低变高的需求了么?  一般连接MCU我都是直接使用IO内部的上拉 ...

考虑过您提到的方式。如之前我的原理图所示,使用MCP73832替代73831,充满后STS为高阻,所连接的IO,被LED外部电源拉到2.0V(LED自身压降),担心这个电平不能可靠的被识别。

其实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单独使用一个IO去获取MCP73831/2的STS状态,然后再使用2个IO分别去驱动红/绿 LED;这样需占用3个IO。
而当下处理的方式,主要是节省一个IO;即:使用STS直接控制红色LED,且接至IO,用以读取STS状态来接收中断,以处理绿色LED的指示。

综合想了下,还是试试使用MCP73832试试看,中断识别有无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过您提到的方式。如之前我的原理图所示,使用MCP73832替代73831,充满后STS为高阻,所连接的IO,被LE ...

LED的VF电压一般是在电流5mA的情况下测试出来的,不点亮的时候要实测一下,LED规格书上似乎都不给这个参数,这个要实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VF电压一般是在电流5mA的情况下测试出来的,不点亮的时候要实测一下,LED规格书上似乎都不给这个参 ...

多谢指点。这个之前没了解过。
刚实测,LED导通时,其压降为2.6V(串接电阻470ohm,压降0.4V);不导通时,落在LED上的压降约1.0V。
明天再找不同的LED,测试下。

网友G(2017-12-06):
引用 网友A:
开漏输出的你加个上拉电阻,不就是实现充满后低变高的需求了么?  一般连接MCU我都是直接使用IO内部的上拉 ...

MCP73832这个的状态脚,是开漏输出的,直接接STM32的IO口,它的内部上拉可以实现状态识别吗?
不充电,高电平;
正在充电,低电平;
充满电,高电平;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G:
MCP73832这个的状态脚,是开漏输出的,直接接STM32的IO口,它的内部上拉可以实现状态识别吗?
不充电,高 ...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放心在外面放个上拉电阻呗。如果不行就用外部上拉,没问题的话,外部上拉不焊接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放心在外面放个上拉电阻呗。如果不行就用外部上拉,没问题的话,外部上拉不焊接 ...

谢谢,今天试了下,STM32的内部上拉拉不起来,加外部上拉就好了,MSP430用内部上拉即可拉起来,我看了两个的上拉电阻也是30多K左右,不明白为什么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今天试了下,STM32的内部上拉拉不起来,加外部上拉就好了,MSP430用内部上拉即可拉起来,我看了两 ...

估计是你配置问题,开漏输出不可能拉不起来的,别说30K,就是300K都能拉起来,IO的输入电流很小的,你还是自己检查下吧

网友H(2020-12-23):
楼主找到替代方案了么  我也在找类似的东西,处理一个80mAh的锂电池的应用场景。

希望充电芯片够小,自带电池保护功能,支持状态输出,目前看到了有个SX4059 ,但是电流太大了
还有一个SC1638Q,这货好像太冷门了。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楼主(2021-01-24):
引用 网友H:
楼主找到替代方案了么  我也在找类似的东西,处理一个80mAh的锂电池的应用场景。

希望充电芯片够小,自带 ...

一晃3年多过去了。自己都忘记这个求助帖,顺便重温了下。
===
抱歉,这个项目没什么进展,后面因公司业务停掉了。
帖子中有坛友推荐增加PMOS来做路径管理,而我当时的项目,PCB面积极为有限,无法适用。不过您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