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LED电路关断后还会微微发光

楼主(2017-06-13):
TAIL GUIDE+和TAIL GUIDE-之间接LED

楼主:
本人硬件小白,求各位大神们多多指教

楼主:
红线为输入电源13.5V。它与C27、C28、C29各接一颗LED
原来设计的只要有一颗LED坏了全部都不亮,现在第一张图中LED断开后,第二张图中的三颗LED会微微发亮,不知我这个电路设计的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做的尾灯位置灯吗?怎么搞这么复杂?

网友B:
同问,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尾灯位置灯吗?怎么搞这么复杂?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

我需要检测到一颗LED坏掉熄灭全部LED
电路里面高低电压关断。。。

网友C:
楼主你们公司给哪几个国产品牌的车厂供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们公司给哪几个国产品牌的车厂供货?

依维可 五菱及一些工程车上等

网友D:
tr11基极要加上拉电阻否则关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tr11基极要加上拉电阻否则关不断

有道理,我居然这都没看出来

网友:
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