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电路分析

楼主(2017-06-13):
正常工作时Vin=13.5v(STOP=0V),LED全部点亮。
问题一:当STOP=13.5V时,LED1、LED2点亮,而LED3~LED8全部熄灭。(但是我这个电路LED3~LED8还是会微微发亮)
问题二:当LED1、LED2这一路断开后应该全部熄灭的(但是我这个电路LED3~LED8还是会微微发亮)
问题三:当LED3~LED8这三路中任意一路断开后应该全部熄灭的(但是我这个电路LED1、LED2还是会微微发亮)

网友:
干什么用的,怎么看上去这么复杂

楼主:
一个平台车上的指示灯,其实不是很复杂,只是我硬件太水了

网友A:
LZ,如果你的这个13.5V是个开关电源提供的,请把开关电源的地线悬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如果你的这个13.5V是个开关电源提供的,请把开关电源的地线悬空试试。

额,这个是车上24V电瓶供电的。

楼主:
问题一:已解决,将S接在TR17、TR18、TR19的基极能完全将 LED3~LED8熄灭

问题二:?

问题三:已解决,在运放U1A的第一脚对地接一个1K点阵就能完全熄灭LED1、LED2

楼主:
目前还剩第二个问题没解决,有么有大神知道的,50莫元奉上

网友B:
楼主把TR17,TR18,TR19的基极接一个4.7K电阻到地试试呢?

网友C: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随便一个LED驱动器比你这个电路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TR17,TR18,TR19的基极接一个4.7K电阻到地试试呢?

你这样是可以,但是又会出现问题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随便一个LED驱动器比你这个电路好用了

网友D:
看起来设计好复杂,是不是要求,设计的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随便一个LED驱动器比你这个电路好用了

对成本比较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设计好复杂,是不是要求,设计的这么复杂

其实用线性芯片可以做的很简单,但是成本在那里

网友E:
问题在于运放的输出范围。

见LM2904的datasheet第12页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输出部分是一个类似图腾柱的结构,且上臂的达林顿管有能将100uA的基极电流流出OUT之外去的路径。
在输出比较高的电压时下臂P管能吃掉这个电流,然而试图输出0V时下臂P管已截止,这点电流就会从OUT溜一点出去,由于外面的三极管的基级开启电压的缘故只能溜出去一丢丢微微开启三极管,甚至有些情况不能开启。

楼主解决1和3的方法就是用STOP的MOS管/1K下拉电阻吃掉了这个电流阻止它流入三极管。

解决方法每个三极管都放一个合适的下拉电阻吃掉这个电流,1K有点太小平时太耗电了,10K足以(datasheet第7页Low-level output voltage条件: RL < 10k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在于运放的输出范围。

见LM2904的datasheet第12页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输出部分是一个类似图腾 ...

非常感谢my12doom的解答,很满意,五分好评

网友:
"当LED1、LED2这一路断开后应该全部熄灭的"

这个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原理图中没分析出来?LED1/2断开是什么意思?

网友F:
cat4003,cat4004,成本比你这个电路低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t4003,cat4004,成本比你这个电路低多了吧

现在新的方案也在逐渐用线性芯片,你这个芯片输出电流有点小,价格能做到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在于运放的输出范围。

见LM2904的datasheet第12页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输出部分是一个类似图腾 ...

哥们,能不能传一份你看的这个手册,我这边没找到有100uA的漏电流部分

网友(2017-09-24):
引用 楼主:
现在新的方案也在逐渐用线性芯片,你这个芯片输出电流有点小,价格能做到多低 ...

search.ickey.cn/site/index?keyword=CAT4004BHU2-GT3
量大不到1元,
电流 4路合一块100ma,你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
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