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来实现串口通信,最大波特率可以多少?

楼主(2017-06-14):
比如epm240系列的cpld,用它来实现串口收发,跟其它芯片的串口进行通信,最大波特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A:
8倍采样,假设你用100MHz时钟,那就是12.5MHz

网友:
cpld速度理论上可以自定义,看硬件线路和其他芯片的速度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20Mbsp没得问题,30Mbps也不是不可能,40Mbsp也是值得期望,更高也不是梦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倍采样,假设你用100MHz时钟,那就是12.5MHz

不是16倍采样?

网友:
8倍基本的,16倍也行,时钟不变的话相当于降低一倍波特率

网友:
更大的问题是在 CPLD 与 CPU的接口,   如果CPU 不能实现DMA 接收和收发数据, 那么CPLD 做出更快的串口也没有意义,   CPU累死在收发数据中;

网友B:
其实4倍采样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4倍采样也够了

4倍不是很稳定

网友:
其实如果用FPGA,可用移相时钟。这样100M速度可以跑100Mbps串口~

网友:
首先你得有个完善的串口软核。还要考虑cpld与mcu接口,现在来考虑频率稍早

网友:
想多少都行

网友:
单片机频率分频卡住了  最多1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