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里面有双核的吗?

楼主(2017-06-14):
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目前还没有吧

网友:
NXP的LPC43xx是双核,3核的都有,st倒没有听过

网友:
NXP双核是一主一次,有些功能只能主核能用。。。。
有时候不如用两个独立的MCU.

网友A:
按照强大的淘宝宣传语,必须得有啊……
比如M4 + DSP异构双核……对了,M4还支持并行计算,可以吹成超线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强大的淘宝宣传语,必须得有啊……
比如M4 + DSP异构双核……对了,M4还支持并行计算,可以吹成超线程 ...

搜了一下m4的并行计算  都是在解散的时候提到的,实际使用的例子没看到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了一下m4的并行计算  都是在解散的时候提到的,实际使用的例子没看到有

比如SIMD的__sadd8指令,位于<core_cm4_simd.h>中,一个时钟周期一条指令可以对两个字的每个字节分别做加法,号称4 路并行 8 位加法。按淘宝的尿性,称之为4线程。
SIMD可以在单周期内完成 Result += A * B + C * D(其中A、B、C、D是16位数据,Result是64位数据),这个按淘宝的叫法叫3线程DSP。
合在一起,称之为双核7线程

网友C:
同块 PCB 上放两颗 STM32,这也称双核不?!

网友D:
我正准备一个板子上放三个stm32同时跑,总比搞什么双核并行容易多了。

网友:
经常一个板子上放上两个芯片,简单粗暴的双核!

网友:
我们现在板子是A8+FPGA+M4*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块 PCB 上放两颗 STM32,这也称双核不?!

这叫 双芯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块 PCB 上放两颗 STM32,这也称双核不?!

要做一块小核心板,两颗CPU放上,再盖个金属帽用胶水封起来才能叫双核,人家Intel都是这么做的,可见是业界标准。

网友:
lpc4357,一个m4一个m0,好使。lpc4370有一个m4和二个m0,用起来也轻松。
你要真正对称多核的,就用xmos的多核处理器。

网友F:
一直搞不懂双核是怎么编程的,是不是要写两份代码,并行跑,双核之间如何通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搞不懂双核是怎么编程的,是不是要写两份代码,并行跑,双核之间如何通信呢? ...

以LPC4357的例子来说就是这样,m4运行一个程序,m0运行一个程序,各自独立运行,使用内存当信息交换的缓冲区。
不过m4是主核,只有主核运行后才复位启动m0的运行,而m0的程序可以在rom或ram,只要指定地址就行,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能动态改变m0运行的程序,以达到不同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搞不懂双核是怎么编程的,是不是要写两份代码,并行跑,双核之间如何通信呢? ...

不会吧,电脑手机8核处理器也没有要写8份代码啊。反正只要代码写好CPU就会运行了,管他几个核呢?CPU如何分配核心是CPU的问题

网友:
是双核芯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做一块小核心板,两颗CPU放上,再盖个金属帽用胶水封起来才能叫双核,人家Intel都是这么做的,可见是业 ...

对、对、对!~ 大师果然是大师!是应该整一个金属盖在上头,看上去就如 Intel 的 Edison 开发板那样,呵呵~

网友:
好像没听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正准备一个板子上放三个stm32同时跑,总比搞什么双核并行容易多了。

之间怎样协调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之间怎样协调工作?

一主两从通过串口汇聚数据

网友:
串口的速度太低了,不如用总线双端口ram,或者spi主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主两从通过串口汇聚数据

核间通信太慢还真不如一个核跑所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