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起振电容和晶振的Load Capacitance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2017-06-14):
如题~~

另外,起振电容是不是只和晶振对应,而和单片机无关?

附图——

网友A:
那就是负载电容,也就是你说的起振电容,它一般只与晶振有关,不同的单片机振荡电路会有差别,但负载电容本身取值都是比较宽泛的,所以普通应用差别不大,除非特殊场合可能会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负载电容,也就是你说的起振电容,它一般只与晶振有关,不同的单片机振荡电路会有差别,但负载电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