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86,请教如何实现标准C库函数的代码自动补全功能

楼主(2017-06-14):
问题1: 如题,网上的几种方法小弟看了还是不太明白,希望这里有大神给予指导,最好稍微详细点,感谢...

问题2: 复制代码的时候,si会自动空出一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空行可以取消吗(我觉得很不方便)?如下图,感谢...

楼主:
已准备好瓜子,板凳,坐等大神指点...

网友:
把库路径包含到项目里面去好像就可以了,SI的原理有点像编译器.

网友A:
将标准库的头文件添加到base工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标准库的头文件添加到base工程就行了

大神,请教下您:

我按照你的方法,将头文件添加到Base工程下,可是出现的不是代码自动补全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

备注: 我添加的头文件是KEIL MDK自带的.h文件...

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B:
si和keil中文错位怎么解决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和keil中文错位怎么解决的楼主?

我是如下设置,

额,我当时设置好了,还是不行,最后重启下电脑好的,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