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4-20mA电流信号瞬间快速变化,请教有没有合适的模块?

楼主(2017-06-14):
  有没有这样的高速工业模块,使用哪种通信方式。
  感觉采集速度高到一定程度,用工业pc,插专用的电流信号采集板卡才来得及实时处理这样的信号。
  请教大家有没有更合适的方式?

网友A:
要多快呢。。。具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多快呢。。。具体数据

比例1秒钟100-200个采集点?

网友:
才 200sps   RS232 或 RS485 或CAN  通讯接口都可

以太网、USB, WIFI 更能

PCI 并口等  更更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例1秒钟100-200个采集点?

硬件响应实时?

主要是你打算用什么主机采集

CAN就可以做到

楼主:
有合适的采集模块么?主机可以用pc。看来用ARM做主机也行。

网友B:
瞬间变化啥意思??用过金升阳的模块。。4-20ma输入  0--5V隔离输出。。。然后AD采样

网友C:
5-20mS采样间隔,随便搞个STM32F030F4P6就可以轻松采集了,12位如果不够,可以换F373,有16位的。

网友:
加个电阻,用单片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间变化啥意思??用过金升阳的模块。。4-20ma输入  0--5V隔离输出。。。然后AD采样 ...

信号变化越陡峭应该采集频率越高,主要是检测变化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5-20mS采样间隔,随便搞个STM32F030F4P6就可以轻松采集了,12位如果不够,可以换F373,有16位的。 ...

有现成的工业模块推荐就好了, 这东东用现成的省心。

网友:
让他周期性输出4,20ma,测稳定时间

网友D:
串电阻然后买个数据采集卡,数据采集卡大部分是电压的,一般都是khz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电阻然后买个数据采集卡,数据采集卡大部分是电压的,一般都是khz以上的。 ...

多谢,好像你这个靠谱。看来这种基本都是上pc机

网友E:
你是要检测瞬时短路电流吗?和我之前的需求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要检测瞬时短路电流吗?和我之前的需求类似。。。

不是,想检测一些信号的瞬间变化。比如压力瞬间变化等等

网友F:
研华的采集模块,某宝搜采集模块,有很多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研华的采集模块,某宝搜采集模块,有很多还是很好的

多谢推荐

网友(2017-10-27):
引用 网友B:
瞬间变化啥意思??用过金升阳的模块。。4-20ma输入  0--5V隔离输出。。。然后AD采样 ...

你好,可以推荐一下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