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30 的温湿度传感器,I2C读取数据时经常有ACK的错误

楼主(2017-06-14):
SHT30 的温湿度传感器+STM32F103的软件I2C方式,
MCU刚启动时,能读取到温湿度值,之后再读总是提示ACK的错误
这个部题,朋友们有遇到过没有。谢谢!

程序主要参考的是,sensrison的官方代码

etError I2c_WriteByte(uint8_t txByte)
{
//==============================================================================
  etError error = NO_ERROR;
  uint8_t     mask;
  for(mask = 0x80; mask > 0; mask >>= 1)                        // shifloat bit for masking (8 times)
  {
                        if((mask & txByte) == 0)
                                SDA_LOW();                                                                         // masking txByte, write bit to SDA-Line
                        else
                                SDA_OPEN();                                                                             //SetBit

                        DelayMs(1);               // data set-up time (t_SU;DAT)     1
                        SCL_OPEN();               // generate clock pulse on SCL
                        DelayMs(5);               // SCL high time (t_HIGH)          5
                        SCL_LOW();
                        DelayMs(1);               // data hold time(t_HD;DAT)        1
  }

  SDA_OPEN();                   // release SDA-line
  SCL_OPEN();                          // clk #9 for ack
  DelayMs(1);                         // data set-up time (t_SU;DAT)     1
  if(SDA_READ)
        {
                error = ACK_ERROR;                       // check ack from i2c slave                                        经常在这里出错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Rx2Ind Reset
        }
  SCL_LOW();

网友A:
直接用HAL库来做,我也用盛思锐的传感器,I2C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HAL库来做,我也用盛思锐的传感器,I2C没毛病

HAL库,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逻辑分析仪看下时序应该就真相大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