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用的点位图有谁知道是怎么弄的么

楼主(2017-06-14):
像很多大公司的产品,维修都有专用的点位图。也就是一个PCB形状,然后有器件位置,再就是每个点都有网络号,输入网络号后,相关的点就高亮了(过孔和器件)。
这样就比较好的避免了PCB源文件的流出,也能方便维修人员。
不知道这种点位图是怎么做出来的,请问有没了解的。

网友A:
用软件自带的PDF功能生成,选中要输出的项目,PADS有这功能。 AD好像可以输出点位图,但网络好像不行,不知道高版本行不行。

网友B:
能截图看看效果么?是不是利用类似freehand那种教程软件做的呢

网友C:
转成PDF都可以了。AD在标签里可以选择网络,零件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自带的PDF功能生成,选中要输出的项目,PADS有这功能。 AD好像可以输出点位图,但网络好像不行,不知 ...

嗯。刚用PADS试了下,确实有类似功能。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好了,既避免了文件的外泄,也方便了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截图看看效果么?是不是利用类似freehand那种教程软件做的呢

明天找下发上来看看。或者你可以搜淘宝,点位图,就能看到很多卖电脑主板或手机主板之类的点位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成PDF都可以了。AD在标签里可以选择网络,零件号。

谢谢,我用AD也去试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找下发上来看看。或者你可以搜淘宝,点位图,就能看到很多卖电脑主板或手机主板之类的点位图了。 ...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理弄出来

楼主:
今天再试了下AD和PADS导出的PDF。虽然有元件和网络标号可以选。
但很不直观,跳来跳去,就是很难找到选中的那个元件在哪里,选了网络也不会高亮。基本无实用性。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不会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自带的PDF功能生成,选中要输出的项目,PADS有这功能。 AD好像可以输出点位图,但网络好像不行,不知 ...

AD可以,在软件中选智能PDF,可以输出网络标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D可以,在软件中选智能PDF,可以输出网络标号。

可能低版本不行。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低版本不行。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ad09以上,都会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