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000左右的LCR测试仪

楼主(2017-06-14):
如题:
      大概看了下[台湾固纬] LCR-814 数字电桥 LCR测试仪2000左右的。
公司用,主要测量电感,算带保留功能测试电阻和电容用。

网友A:
LCR我觉得还是常州同惠的不错,价格实惠,品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R我觉得还是常州同惠的不错,价格实惠,品质不错

不知道质量这么样?

担心比如普源和安捷伦的对比情况,可能我的担心不一定合理!!!

看了下常州同惠 TL2812D LCR数字电桥确实性价比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预算多,可以用这款 3W多的LCR

U1733C比较好用

楼主:
刚大概查了下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啊,不到3000

楼主:
功能很强悍,不好改需求了

网友C:
有用过这种的么,听说这种测量精度不错,而且是用方便

网友:
立创商城有卖优利德的UT611和UT612,都是手持式的,像万用表,几百块吧,个人觉得如果没有做射频类的话,UT612凑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 是哪一款? 不是3W吧?

没记错应该U1733C
在1688上简单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过这种的么,听说这种测量精度不错,而且是用方便

算下来也接近3000RMB

网友:
我就用这款,U1733C,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R我觉得还是常州同惠的不错,价格实惠,品质不错

老牌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