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单片机怎样驱动1920x1080 RGB的屏?

楼主(2017-06-14):
或者有什么其它的方案?

不知道 RA8876/RA8877是否可行呢?
http://www.raio.com.tw/RA8876_77/g_Datasheet.htm

网友:
参考论坛里的设计   stm32+cpld+sram+tft   按照这个思路的话  stm32+fpga+sdram+tft  估计可行    没有尝试过这么大的分辨率的驱动    还请其它高手指点

网友A:
别想啦,800*480还可以玩一玩。 1080p 这么高的分辨率,首先这是LVDS的屏,你得RGB转LVDS,stm32性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想啦,800*480还可以玩一玩。 1080p 这么高的分辨率,首先这是LVDS的屏,你得RGB转LVDS,stm32性能不够。 ...

不知道 RA8876/RA8877是否可行呢?
http://www.raio.com.tw/RA8876_77/g_Datasheet.htm

网友:
基本没见过这么搞的,一般都是LVDS,很费劲的

网友:
RGB接口支持不了那么高分辨率

网友:
单片机加pc吧,用串口跟pc通讯

网友:
驱动了,也没意义,显示那么慢,谁受的了?

网友:
1280*800 的屏我驱动过,貌似没有任何问题哟

网友:
只是点亮的话,F7可以,做不了什么,论坛有人点过

网友:
Chrontel 的CH7034系列,单芯片搞定,内置SDRAM,大概30几块钱

http://www.chrontel.com/index.php/ch7034-hdtv-vga-lvds-encoder

不过他的1080p是扩展的,原始分辨率应该是1366x768

网友B:
不用想了,stm32 这点速度 点肯定能点亮,但速度你能接收么。
我们现在的案子就是 stm32F4 只是解析协议 fpga 负责处理时序(IP核买的) ,MIPI接口 通信速度40GB

如过时低速的可以用282代替

网友:
1、1080P的屏一般都是2ch LVDS接口的吧,RGB888没那么大的时钟带宽;
2、可以使用STM32+TW8844去点1080P的屏,STM32输出RGB信号(分辨率无要求)给TW8844做缩放后去点屏。
PS:需要TW8844的资料可以私信我

网友:
8876应该最大到1024*768

网友:
1920X1080 用A8 A9 那些芯片都感到吃力;

楼主好逗

网友:
能做到的显示IC有不少,依赖显存,RA8877带LVDS接口,静态刷新妥妥的

网友:
这么大的屏幕CPU也一定要选强劲的,否则很多高级功能效果不好,比如矢量字体,PNG图片显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想了,stm32 这点速度 点肯定能点亮,但速度你能接收么。
我们现在的案子就是 stm32F4 只是解析协议 fp ...

哪儿有这种fpga模块卖,含ip核

网友:
8876/8877非常合适,瑞佑的片子抗干扰也不错。我已经用了一些低分的驱动,效果很好!!

网友:
看看stm32f469能不能支持这个分辨率。这个芯片带mipi接口。

网友:
1080p基本很难,就算能点亮刷屏效果也不好,我们的VGA显卡可以做到1366*768,即将推出的LVDS驱动板最高也是1366*768,不过要定制,现在是单通道而已,shop159672380.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某派

什么派能带这么大屏

网友:
估计楼主下一个计划是要驱动 4K 的屏。

网友:
RA8876/8877DEMO板有用ST F4的,楼主可以搜一下看看宣传视频,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RA8876/8877DEMO板有用ST F4的,楼主可以搜一下看看宣传视频,效果还是可以的。
不知楼主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效果?以前用过8875,8876/8877差点就用上了,DEMO程序都看的差不多了,后来...就换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