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5V转-5V的电荷泵芯片,单价在2元以内

楼主(2017-06-14):
求推荐一款5V转-5V的电荷泵芯片,单价在2元以内,可以在嘉立创 买到的

网友:
555不可以吗?

网友:
max22不可以吗?

网友:
各种7660,小于1元,当然负载不能太大

网友A:
SGM3207YN5G/TR, 圣邦微的,引脚和TI的tps60400兼容。 JLC批量价格是1.6元

网友:
一个7660不够就两个,反正凑够2元为止。

网友B:
唉,不要找了,直接把mp1470接成输出对地,负极悬空的方式取负压吧。这个方法我一直在用,最主要的一点是非常可靠。记得一点:同步整流会举不起来,最好在输出端串个小二极管,或者找非同步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3207YN5G/TR, 圣邦微的,引脚和TI的tps60400兼容。 JLC批量价格是1.6元

谢谢 就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用这个

用74lvc2g04,接两个阻容当振荡器。再接二极管和电容当电荷泵。只要5毛~

也可以用mp1470接成负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不要找了,直接把mp1470接成输出对地,负极悬空的方式取负压吧。这个方法我一直在用,最主要的一点是非 ...

同步整流也可以举起来。我直接用非常稳定。

网友D:
ti有几篇buck取负压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步整流也可以举起来。我直接用非常稳定。

你没有重载启动。你可以试一下,重载之后整流管始终处于短路状态,再也起不来了。血的教训。

网友:
去立创查7660就行了,看哪个销量高就买哪个。各种7660基本上都是兼容的

网友E:
34063,1毛钱1颗~

网友:
lm2662,开关电容电荷泵,外围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唉,不要找了,直接把mp1470接成输出对地,负极悬空的方式取负压吧。这个方法我一直在用,最主要的一点是非 ...

那采样电阻那部分到芯片不就是负压了么?能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不要找了,直接把mp1470接成输出对地,负极悬空的方式取负压吧。这个方法我一直在用,最主要的一点是非 ...

求示意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采样电阻那部分到芯片不就是负压了么?能行么?

芯片地是比fb更低的负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芯片地是比fb更低的负压。

哦~~
能大概讲一下怎能连接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ti有几篇buck取负压的文档

能共享下不?

网友:
电荷泵,就不应该用电感方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哦~~
能大概讲一下怎能连接的么?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把芯片输出接地,芯片地浮空,负压从芯片地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把芯片输出接地,芯片地浮空,负压从芯片地取。

好的,谢谢。
LC没得卖啊~

网友:
国产的选择很多啊

网友D:
见附件。
buck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附件。
buck的都行。

谢谢~~~

网友:
国产7660最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4063,1毛钱1颗~

人家要电荷泵,你这是开关芯片

网友:
TPS60400 德州仪器

网友(2020-07-10):
正负5V 电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