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使用STM8S的定时器捕获功能,不能正常进入中断?

楼主(2017-06-14):
使用STM8S003F3P6的定时器2的捕获功能,只有复位的时候才能进入中断,是什么问题?

void capture_init(u8 psc,u16 arr)
{
        CLK_PCKENR1|=1<<5;        //开启TIM2时钟

        PD_DDR&=~(1<<3);//设置为输入模式
        PD_CR1|=1<<3;//设置为上拉输入
        PD_CR2&=~(1<<3);//不使用中断

        TIM2_PSCR=psc;                //2^psc次方分频
        TIM2_ARRH=arr>>8;        //必须先设置ARR的高字节
        TIM2_ARRL=arr&0XFF;//再设置低字节

        TIM2_CCMR2|=1<<0;        //CC2映射在TI2FP2上
        TIM2_CCMR2|=0<<2;        //无预分频,每个事件一次捕获
        TIM2_CCMR2|=0<<4;        //无滤波,Fmaster采样.

        TIM2_CCER1|=1<<5;//IC2下降沿触发
        TIM2_CCER1|=1<<4;//IC2输入捕获使能,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TIM2_CR1|=1<<7;        //预装载使能
        TIM2_IER|=1<<2;        //通道2,捕获中断使能
        TIM2_CR1|=1<<0;        //使能TIM2
}
//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0x10
__interrupt void TIM2_CAP_COM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data;
    if(TIM2_SR1&0x04)//捕获2发生捕获事件
       {
          data=(TIM2_CCR2H<<8)+TIM2_CCR2L;
            printf("通道2发送捕获中断\r\n");
            TIM2_SR1&=~(1<<2);//清除捕获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结贴,中断向量表有错,以及开启了相关外设的中断要记得写中断服务函数,不然会进入异常中断。

跑通的定时器捕获程序

网友:
赞一下楼主的这种态度

有始有终

发帖提问,自己解决了。也要上来说一下。这个习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