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max9814吗?

楼主(2017-06-14):
为什么会发生幅度削顶失真啊?不是说AGC吗?

网友A:
很久前用过。现在忘记了,你这篇文章看看

网友B:
前个月为了给老爸做个助听器,才入了一块小板,还比较不错,实测好像没削顶啊,大概楼主的增益放太高了吧,我是40DB,输出幅度最大是0.5Vrms左右,9814有几个设置的地方楼主可以调整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个月为了给老爸做个助听器,才入了一块小板,还比较不错,实测好像没削顶啊,大概楼主的增益放太高了吧, ...

谢谢你,请问你的小板在哪里买的啊?

如果大声对着麦克风说话,很容易削顶啊,苦恼!你在北京吗?

网友C(2021-06-17):
引用 网友A:
很久前用过。现在忘记了,你这篇文章看看

请问你用9814有没有出现很大的底噪啊,有点像电流的断断续续的吱吱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9814有没有出现很大的底噪啊,有点像电流的断断续续的吱吱声? ...

完全没有,很清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很清晰的。

我也是参考MAX9814KIT.pdf这个文档来做的,你改动过这些参数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参考MAX9814KIT.pdf这个文档来做的,你改动过这些参数不?

没有改动,你把资料传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改动,你把资料传上来看看.

是这样子的,麦进入到9814,然后9814输出到ADC,然后传到另外一块板子,DA输出。如果旁路9814电路,外接一块普通运放的板子,则不会有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子的,麦进入到9814,然后9814输出到ADC,然后传到另外一块板子,DA输出。如果旁路9814电路,外接 ...

给你电路,你对比一下吧.

网友:
建议放弃,9814放大的是音频全频段,你这样搞一开始会觉得助听器起作用了,但是时间久了会更加损害听力,专业助听器是根据患者个人情况进行测试出来再调节各频段增益,跟配眼镜一样,每个个体不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