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AGC芯片有没有推荐的啊?

楼主(2017-06-14):
希望是放在麦克风后面,模拟输入,模拟输出的,谢谢!

网友A(2019-09-10):
mx9814     紫薯布丁

网友B(2019-10-17):
引用 网友A:
mx9814     紫薯布丁

为何max9814在麦克风无输入情况下输出有很大的纹波,
但是一旦对麦克风说话纹波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max9814在麦克风无输入情况下输出有很大的纹波,
但是一旦对麦克风说话纹波就没了  ...

max9814,很傻,没有声音,就把增益提高,就产生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9814,很傻,没有声音,就把增益提高,就产生纹波

额,这么尴尬,那有没有类似这样带AGC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