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开发过程中的文件管理器推荐

楼主(2017-06-14):
本人电工一枚,主要工作就是画板、编程。每次做一个项目,就会保存很多芯片、器件相关的datasheet,但是这些文件在其他项目中也可能会存在。
长此以往,蚕食硬盘空间不说,要准确定位文件也要费一番周折。请问有没有这样一款软件,只是在当前项目下生成一个链接,指向需要的各种datasheet,并不是实际存在于该目录下。
这样就可以实现文档的共享,提高效率了,请各位大侠推荐几个,谢了!

网友:
这样风险大很多啊,没必要

网友:
everything  搜索  ic 名称,icpdf仅放在在一个文件夹里

网友:
文件单击右键--创建快捷方式

网友:
PDF全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链接放在桌面,用的时候随手打开,还方便进行版本管理。

网友:
顺便可以像楼上说的,链个快捷方式到工程目录,如果哪个文件不用了,直接删掉,然后用XX管家清理一下,相应的快捷方式,也自动就给清理掉了。

网友:
快捷方式 everthing listary clover全是神器 楼主挨个试试吧

网友:
首先注意备份,接着换更大容量的硬盘。

网友:
datasheet 全部放一个地方,从物料信息链接到datasheet,需要的时候从物料信息查找, 不用放在每个项目文件夹下面.
当然,你得先有物料信息管理软件或者表格.

网友:
win7 的库就是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