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SWD方式通过JFLASH或IAR烧写程序后导致睡眠功耗异常?

楼主(2017-06-14):
在实际项目中发现:
        1, JLINK SWD方式通过JFLASH或IAR烧写程序后导致STM32L151RE睡眠功耗异常220uA, 正常睡眠功耗为4uA,MCU自己的软件复位也无法恢复正常.
        2, 通过给MCU完全断电后,再次上电再次工作进入睡眠模式,功耗恢复正常4uA.

本人分析可能是因为JLINK工作时导致MCU的某些寄存器状态改变,导致睡眠功耗增大,但是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寄存器。当一次完全断电后,MCU完全复位后,MCU寄存器恢复正常,此时功耗恢复正常。

还望大神分析,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导致?

网友A:
SWD部分还在工作?

网友B:
这段时间在玩L4,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是mcu内部调试功能仍在运行的原因。复位后就好了。

网友C:
以前我们生产上碰到过,方法是断电重启。

网友:
烧写方式不会影响程序执行的

网友D:
烧录可能将DBG的寄存器置位,阻止关联的时钟(FCLK/HCLK)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部分还在工作?

是的,解决了,关闭DBG的相关寄存器再进入睡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录可能将DBG的寄存器置位,阻止关联的时钟(FCLK/HCLK)停止

是的,解决了,关闭DBG的相关寄存器再进入睡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们生产上碰到过,方法是断电重启。

关闭DBG的相关寄存器再进入睡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在玩L4,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是mcu内部调试功能仍在运行的原因。复位后就好了。 ...

关闭DBG的相关寄存器再进入睡眠就好了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