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套网口(协议兼容modbus tcp或者西门子300协议都行)plc

楼主(2017-06-15):
有个项目需要100多个这样plc。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产品。只有定制了。坛友们有这样的成品产品不?

带网口(主从站协议,最好是modbus tcp;西门子300协议);SD卡(可选,离线更新程序);2个485(西门子3,8,5定义),DB9串口;8AI(2路电流0-20ma,6路NTC 10K);可不要扩展口;2个AQ最好10v电压的。继电器输出,数字量输入14个输出10个

网友:
一般是CPU+扩展模块,大部分PLC都能满足你的上述需求吧。比如贝加莱、施耐德、欧姆龙、台达等。

网友:
西门子300你确定他的MODBUS不收费?

网友:
买还是卖?标题不能说明内容

网友:
工业用的从来没有看到有NTC测温的,这个只能定制。

网友:
通用的PLC,没有见到NTC测温的。手机没法修改内容。

网友:
德国有个欧鹏全兼容西门子300

网友:
新的西门子1200,1500自带modbus tcpip

网友:
可以用西门子1200,然后用NTC变送模块!

或者看看国产plc,永宏 矩形品牌

楼主:
买,肯定是定制。NTC测温在制冷空调行业那是常用器件

楼主:
有成品或者成熟方案的最好。这属于混合型PLC

网友:
如果只需要从机的话,卡乐的pco系列就能满足你,主机可能无法支持tcp,从机没问题,串口扩展可选,可能不够。详细上官方网站看吧。

网友:
离线更新程序有专用的小老鼠,非常简单。大量用在工业空调及冷水机上。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特殊定制的RTU产品了,技术规格竟然要蓝牙、wifi、SD卡、USB接口,唉..........真心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特殊定制的RTU产品了,技术规格竟然要蓝牙、wifi、SD卡、USB接口,唉..........真心难找! ...

不是真心难找,是需求瞎JB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真心难找,是需求瞎JB扯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真心难找,是需求瞎JB扯蛋

萝卜标,你不是那个萝卜。所以不用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萝卜标,你不是那个萝卜。所以不用做了

哈哈,怀疑提需求的是个种萝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怀疑提需求的是个种萝卜的

这种很奇怪的需求,基本上一定是了。
招标的人自己手上有个长的稀奇古怪的萝卜,然后他就按这个萝卜的尺寸挖了个坑,向大家招标买对应的萝卜。。。
正常人的萝卜肯定不可能匹配他那个坑,所以只有他自己才能中标

楼主:
正规厂家的plc肯定不太满足。但是国内订制品应该可以。
1、谢谢 adongliu,卡乐的PC价格太高了。
2、离线更新程序有专用的小老鼠?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规厂家的plc肯定不太满足。但是国内订制品应该可以。
1、谢谢 adongliu,卡乐的PC价格太高了。
2、离线更 ...

IROPZKEY00 这是离线下载器的备件号。

如果成本敏感的话可以使用西门子200系列加国产NTC扩展模块(或原装的模拟电压输入,自行计算温度值)及modbus tcp 转串口模块或国产的CP243 模块来做,但是稳定性就未知了。相对卡乐的系统要便宜很多了。

网友:
http://www.gipeng.com/product-126.html

这个加一个扩展模块基本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了解一下,以备后续

楼主:
有了新方案:从站不用带网口,有串口即可。
从站串口---RS485---串口转网口服务器---网线/光纤--PC软件

巨朋的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