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SP8266加stm32做一个WiFi转can,大家觉得怎么样?

楼主(2017-06-15):
用ESP8266加stm32做一个WiFi转can,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A:
一个偶尔会不稳定的网络 搭配 一个定位十分稳定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偶尔会不稳定的网络 搭配 一个定位十分稳定的网络

哈哈。我也想这样说。
所以,可以做。但用在不求稳定的场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偶尔会不稳定的网络 搭配 一个定位十分稳定的网络

偶尔不稳定是指什么?

网友B:
也太浪费了吧,还stm32.....
一颗8266干不了这活?

网友:
是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太浪费了吧,还stm32.....
一颗8266干不了这活?

没有can...

网友C:
esp8266的串口加几个编程io口,加can转换芯片,不就够了吗?
wifi网络不稳定,这个是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的串口加几个编程io口,加can转换芯片,不就够了吗?
wifi网络不稳定,这个是事实 ...

价格问题,stm32价格比转换芯片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的串口加几个编程io口,加can转换芯片,不就够了吗?
wifi网络不稳定,这个是事实 ...

不稳定,那这个模块意义何在?还有一堆人用

网友:
不是模块不稳定,是wifi本身的可靠性就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稳定,那这个模块意义何在?还有一堆人用

wifi不稳定,不是模块不稳定,对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丢包的物联网,这个模块可以的。但对can应用上,好像就不是一个层级的。一个不稳定的wifi,接一个极其稳定的can?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问题,stm32价格比转换芯片便宜

ESP8266+can芯片,和esp8266+stm32自带can或再通过can转换,价格会高?esp8266可以直接编程串口下载的

网友D:
wifi的延时会让很多can协议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的延时会让很多can协议不能用。

延时应该不会超过100m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