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4.0使用过程中出现了点问题

楼主(2017-06-15):
source insight 4.0出来后,迫不及待安装试用(win10),这几天在使用过程中连续出现了第二天上班工程下的有些源文件被莫名的删除(有可能是电脑关机后就会出现)。不知道各位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没出现类似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问题啊。

网友:
未发现这个问题呢,你是不是未建立工程?

网友:
我也是win10,也是si4,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打开网银会提示有可疑程序运行。

网友:
我只遇到 回车后,光标跳转到下一行,
当你输入字母后,他就自动给你加了一个TAB,跳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也没找到哪里可以设置的。

现在还是在用老版本。。

网友A:
我怀疑是这个问题,将圈圈的地方打钩去除。
原来我的文件也莫名其妙的被删除,去除这里后就没有问题了,两台电脑都是这样。
LZ试一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这个问题,将圈圈的地方打钩去除。
原来我的文件也莫名其妙的被删除,去除这里后就没有问题了,两 ...

应该是这个问题,我这里是勾上的 后来我发现没修改过的文件都会被删除(可能我用的工程是两年前的工程)。

网友B:
这个3.5版本与4.0版本有什么区别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3.5版本与4.0版本有什么区别咯

差别是巨大的。
3.5 发布于十多年前。
4.0 是 2017 年初发布的,快切到 4.0 系列吧,自己体会一下。

网友B:
3.5版本用了差不多10年了
现在升级看看,别好奇害死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5版本用了差不多10年了
现在升级看看,别好奇害死猫了。

我用 3.5 十多年。
自从 4.0 发布,就一直在用 4.0,
4.0 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5版本与4.0版本有什么区别咯

用起来感觉是不错,不过只是个工具  顺手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这个问题,将圈圈的地方打钩去除。
原来我的文件也莫名其妙的被删除,去除这里后就没有问题了,两 ...

backup files,而且是超过365天。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ckup files,而且是超过365天。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我又建了个工程,把这个选项去掉就o了。我的源文件比较老,两年前的项目了吧。

网友:
可以打开3.5的工程吧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莫名奇妙被删了好多源文件。去掉这个365天清除备份文件就不会了。真是奇怪。

网友E(2022-04-10):
引用 网友C:
我用 3.5 十多年。
自从 4.0 发布,就一直在用 4.0,
4.0 值得拥有。

大佬你用的具体4.0版本号具体是哪个?

网友:
已经 2022 年了,那就得是最新的版本:Version 4.0.0124 - February 21, 20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你用的具体4.0版本号具体是哪个?

已经 2022 年了,那就得是最新的版本:Version 4.0.0124 - February 21, 20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 2022 年了,那就得是最新的版本:Version 4.0.0124 - February 21, 2022

我问了问我身边的人他们都用3.5版本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我也碰到一个问题:新建一个工程有时Source Insight 4.0在指定的文件夹下会新建一个工程名.si4project的文件夹,有时又不会。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一个问题:新建一个工程有时Source Insight 4.0在指定的文件夹下会新建一个工程名.si4project的文 ...

我的每次都会啊,工程文件都在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已经 2022 年了,那就得是最新的版本:Version 4.0.0124 - February 21, 2022

大佬您用的是汉化版还是英文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佬您用的是汉化版还是英文版?

英文的,看这边吧: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030167/article/details/109892909,主要是 si4_kgen_unis 这个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文的,看这边吧: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030167/article/details/109892909,主要是 si4_kgen ...

http://embeddedboys.space/uploads/si4_kgen_unis.zip 这个链接无法下载。天翼云没有登录账号也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