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STM32外部复位电路也不需要

楼主(2017-06-15):
一直参考开发板的RC复位电路,

今天查阅了一下AN2586应用笔记,才发现不需要RC复位——

网友A:
实际应用中还是需要复位IC来抗扰的

网友B:
还是要加个0.1uf的电容放心点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验证一下吧,一块板也不差这么一个电阻+电容

网友:
还是习惯用10K电阻 串 (一个10U 16V的钽电容和一个104电容并联)。

网友C:
我一直都没加过电阻,都是一个104电容到地,没问题,EMC都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都没加过电阻,都是一个104电容到地,没问题,EMC都过了。

你上电,掉电试试呢,多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中还是需要复位IC来抗扰的

用的什么型号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加个0.1uf的电容放心点

嗯,这个还是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电,掉电试试呢,多试试呢

既然手册上说了,就按手册上来,肯定不会错,要错也是芯片厂家的问题。

网友:
这是STM32F407的:

这是TCM809的:

难道没人关注这个?

楼主:
不太明白。

楼下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电,掉电试试呢,多试试呢

EMC 都过了,你说的那些都是小儿科了,EMC 本来就包含电压跌落的!

网友:
一直是一个电容到地  使用中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厂家写的清清楚楚只需要一个104电容到地(也可以降到103),别的啥也不需要。那就按厂家规定的做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

楼下解释一下。

我猜他的意思是:407的电源电压不能上升过快,每上升1V不能少于20uS;而电源监控芯片则没这问题,1uS 最多可以上升 100V,所以如果电源上升速度过快,应使用监控芯片 !

—— 不过说实话,从没注意过CPU还有这项指标,赶紧翻出 030 的数据手册看了一下,幸好 030 对上升时间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他的意思是:407的电源电压不能上升过快,每上升1V不能少于20uS;而电源监控芯片则没这问题,1uS 最 ...

特地查了一下407的,应该没有那么矫情——

网友:
现在画图的时候,复位电路直接去掉

网友:
抠门的J-link就没有焊RC复位

网友:
我还是习惯了加上10K电阻。

网友:
电容我习惯加一个,可以参考Nucleo。

网友:
能把电源上电速率搞到20us/V 的,估计是一个去耦合电容都没加

今天就见一个二货 按照51开发板模式,加个ADM708 上去

网友:
STM8都是104电容,出货量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没有问题。EMC实验无压力。

网友F:
到现在也没弄明白stm32选项字节中的开启看门狗是硬连线还是BootLoader得配置,外部硬狗一直没敢取消。现在只知道avr和pic是硬连线开启硬件看门狗

网友(2018-01-06):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现在也没弄明白stm32选项字节中的开启看门狗是硬连线还是BootLoader得配置,外部硬狗一直没敢取消。现在 ...

啥叫硬连线?

网友F:
就比如AVR的熔丝位, 写好后控制看门狗直接起作用,相当于硬狗。 而有的单片机就是FLASH的固定字节,靠BootLoader运行后读取配置到寄存器中, 和用户程序配置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一直悬空,不做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比如AVR的熔丝位, 写好后控制看门狗直接起作用,相当于硬狗。 而有的单片机就是FLASH的固定字节,靠Bo ...

STM32就是读写看门狗寄存器,属于“软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