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把PCBA封装成手表形状的工厂

楼主(2017-06-15):
现在在做一个产品,PCBA的尺寸大致是 28mm * 35mm,厚度方面加上锂电池,大约有10mm。数量上第一批大约1000~3000
对外有两个充电触点(磁吸式充电端子)
这个产品有一个用途是给监狱里的犯人使用,所以要防水(戴着洗澡),要防拆(无法简单拆开,如果暴力拆开能报警)

在阿里上找了几家,在谈。很多家似乎没多少经验,沟通很费劲。

请坛友推荐靠谱一点的厂。谢谢!

网友(2017-08-11):
给你顶顶,这个样子的PCBA没做过!

网友:
你要找做智能手表的工厂,不是找把PCBA做成手表样子的。

网友:
塑料外壳,超声波焊接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同学。
找了一家深圳的厂,他们以前是做手环的,最近打算做智能手表。在他们的模具的基础上做了些修改,应该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现在在开模阶段,模具做好后先打几个样看看。

网友A:
深圳金康特,专门做腕表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金康特,专门做腕表代工的

谢谢。
等这批生产出来看下效果,到时候比较一下。如果以后还要搞,可以多一个选择

网友B:
请教下,防止暴力拆解,采用什么方式?报警信号无线发出,用的是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防止暴力拆解,采用什么方式?报警信号无线发出,用的是Wifi?

我们用的是UWB

网友B:
多谢!以前简单了解过,没有实际做过项目。
不过,比较好奇,UWB的优点:低功耗/大数据量传输。您所述项目,应该考虑到是定位吧,但是感觉10m又有点小了,且定位场景可以在室外吗?
另外,关于拆解报警机制,比较好奇。若不方便,请无视。

网友C:
看上去和小米手环挺象啊,随便找个做手环的公司问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以前简单了解过,没有实际做过项目。
不过,比较好奇,UWB的优点:低功耗/大数据量传输。您所述项 ...

不涉及商业机密,没什么不方便说的。
UWB定位的距离不止10m,目前我们用的decawave的芯片,最远可以到100m左右,具体情况要看环境的复杂度。
应用于室内室外都可以,与GPS是互补关系。uwb的优势主要是精度高。
厂家有提供TWR定位的代码,但是应用面很窄,不太实用。要真正实用,得使用TDOA定位。
一般场景下的实用精度大约在30~50cm,某些特殊场景下,专门优化后可以达到10c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和小米手环挺象啊,随便找个做手环的公司问问呗

比市面上的手环复杂一些,一是表盘大、厚(因为比较耗电,要求待机时间长,所以用的是800mah的电池),另外要防拆。开始找了几家做手环的,他们搞不定。现在找的这家,之前也做手环,现在他们打算开发新产品,顺便就在他家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市面上的手环复杂一些,一是表盘大、厚(因为比较耗电,要求待机时间长,所以用的是800mah的电池),另 ...

我是对这种封装工艺比较感兴趣。
防拆机制,势必跟组装工艺相关;按我的理解,应用在可穿戴产品中,不外乎设置机械连接并转换为电子信号,但是具体如何在小空间内实现,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查看下面这款:
http://wearable.ofweek.com/2016-08/ART-11000-5006-30021787.html
感觉所谓的拆解工具,其实不是很难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