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SP8266加stm32做一个WiFi转can,有人说不稳定,谁知道esp32

楼主(2017-06-15):
用ESP8266加stm32做一个WiFi转can,有人说不稳定,谁知道esp32

网友:
一直在用esp8266 设备跑了2个月了,不关机,很稳定

网友:
esp32还刚出,资料还不是很全,搞起来会有点麻烦

网友:
esp32已经卖得很火了,看看立创上 esp32 , ESP32-WROOM-32 模块,一个月卖几千个

网友A:
发热,刚买了一个通电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刚买了一个通电试了一下

严重吗?

网友B:
不是ESP32不稳定,是WIFI不稳定,所有无线都有一个概念叫丢包率,所以你懂得。。。。无线的不稳定+MCU的不稳定做出来的不稳定性更大(说的不是办公室的环境),最好的CAN是Victor的调试器,一个也得10W左右吧,FPGA做的。

网友(2017-08-26):
我用的是乐鑫自己的ESP8266-WROOM-02模块,服务器给WIFI模块发指令,在办公室测试,有时候一晚上都没有问题,有时候2个小时会出现3次WIFI模块无法收到数据的情况,搞得有点郁闷,想来原厂做的模块应该不至于这么不稳定吧,但测试结果确实是这样。

网友:
8266已经很稳定了,不稳定的是wifi网络,用wifi模块一定要看具体应用

网友:
victor出的canoe主要是搭配软件卖,软件太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ESP32不稳定,是WIFI不稳定,所有无线都有一个概念叫丢包率,所以你懂得。。。。无线的不稳定+MCU的不 ...

Victor 的can  oe是Atmel 的arm,和sja1000 can 控制器。他的说明书上有。主要是软件价格高

网友D:
不要做透传,协议和应用层解析都做在esp8266里面 ,即使wifi不稳定也不会丢数据

网友E:
ESP32自带CAN和MAC,可有有线无线一起转CAN,国内还没有CAN的驱动,老外那边已经自己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ctor 的can  oe是Atmel 的arm,和sja1000 can 控制器。他的说明书上有。主要是软件价格高 ...

我问过victor,至于是不是同一个型号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具体怎么回事我也没有看过。

网友(2018-01-01):
楼主的wifi转CAN什么进展?最终选用的哪个方案。个人感觉32是少不了的,只是wifi方案的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做透传,协议和应用层解析都做在esp8266里面 ,即使wifi不稳定也不会丢数据 ...

你的意思是自己要加丢包重传之类?

网友(2018-03-11):
引用 网友E:
ESP32自带CAN和MAC,可有有线无线一起转CAN,国内还没有CAN的驱动,老外那边已经自己做出来了 ...

ESP32不晓得稳定了没有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要做透传,协议和应用层解析都做在esp8266里面 ,即使wifi不稳定也不会丢数据 ...

应用层做重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用层做重传么?

是啊 应用层重装 净payload ,握手信号都在本地处理,不会在强握手的环境挂起

网友:
用ESP8266 这做串口透传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做透传,协议和应用层解析都做在esp8266里面 ,即使wifi不稳定也不会丢数据 ...

用ESP8266 这做串口透传是哪个波特率不稳定吗?
还是都不稳地。

网友G:
esp8266发送一次数据,大概有200ms的延迟,请问这个怎么破,这就表示一秒钟最多只能通信5次。如果单片机分包发送数据,会造成一秒钟发送不了多少内容啊

楼主(2018-04-17):
引用 网友G:
esp8266发送一次数据,大概有200ms的延迟,请问这个怎么破,这就表示一秒钟最多只能通信5次。如果单片机分 ...

真要是你说的这么烂,这个芯片应该没人用了

网友:
....别听别人说,ESP8266还是可以的,唯独值得测试的是CAN-WIFI数据链路之间缓存,也就是你程序设计

网友(2018-09-15):
8266 就是个渣渣

网友(2020-03-18):
系统的稳定不止取决于芯片本身,还取决于芯片上运行的软件。如果你的软件经过了足够测试,还是可以做稳定的。而且8266是TSMC 40nm的制程,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稳定还要软件一起,CAN是实时网络,WIFI是非实时网络,不能直接做透传桥接,需要中间有服务器做协议解析及数据库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