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 屏显示乱,是怎么个情况 ???

楼主(2017-06-15):
各位大虾们,现在在调试 rgb 屏显示乱,是怎么个情况 ???

出现上面的情况,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硬件有什么问题啊 ???

网友A:
各种可能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可能性吧。

比如说有哪些呢 ???

网友B:
估计是行 場 问题 和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行 場 问题 和时序不对

终于摆平了,就是你所说的情况造成的,他奶奶的

网友:
模块级的液晶,还是在设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