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单键开关机IC,外接一个轻触按钮,长按开关电...

楼主(2017-06-15):
请推荐一款单键开关机IC,外接一个轻触按钮,长按开关电源,短按复位mcu
功能如图所示,不想用分立元件实现。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长按进入休眠模式,短按程序从头开始,应该有mcu就够了

网友:
还是要看你的开关机是否要断开电源,还是说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
长按开关电源,短按复位mcu??

短按开关电源,长按复位mcu??

哪个逻辑才合理~~~

楼主:
这款IC不错,但价格太高了,十几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开关电源,短按复位mcu??

短按开关电源,长按复位mcu??

修改下描述
关机状态下  短按 开机
开机状态下  短按 复位,长按 关机

网友:
这个不能通过MCU实现吗

网友:
通过MCU休眠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下描述
关机状态下  短按 开机
开机状态下  短按 复位,长按 关机

关机状态下,不管长短都开机吧?或者最好是长安开机,防止误出发,不小心碰一下就开机了

网友:
分立元件  也才几个元件而已。

网友:
用mcu的外中断,有个小技巧。实现很容易。喊醒mcu后再进入长按检测。

网友:
这个就是软开关机

一般是通过pn-mos加二极管组合

用mcu 2个io
一个判断按键,一个控制n-mos锁定或解除p-mos供电

网友:
可以,用一个便宜单片机,量大0.2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