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限流保护电阻分流,导致信号采样值偏小的问题

楼主(2017-06-15):
如图,使用AD7606这颗ADC芯片,按照手册中的推荐,在输入端,正负线上各串了个1K的电阻,0603排阻。

前端有个150欧姆精密采样电阻,外部输入4-20mA信号时,IV变换为1-5V电压信号,再进AD7606进行处理。

测试发现,随着输入电流值越来越大,采样值偏离理论值越多,都是偏小。

分析应该是电流并没有完全从精密采样电阻走,分了一部分电压在限流电阻上了,如果将限流电阻改成27R,或者直接去掉,偏差就更小了。

问题:如何兼顾保护功能,又能保证采样值精确到?

网友:
100nF电容有没有问题? 芯片焊接后PCB干净吗?

网友:
会不会是两个正负的1K电阻,没有精密匹配,导致失调误差

网友:
感觉不应该是限流电阻的问题,因为前端的150欧电阻要远远小于ADC的输入阻抗,电流信号进入ADC输入端的微乎其微。

网友:
1K电阻换成10K呢?

网友:
差分放大器输入端接电阻本身就会导致增益变小 ,1K的外部电阻,输入阻抗是1M,增益会变小0.1%
想要验证,接个电压源进去,试下使用外接电阻和不要电阻,看看ADC转换结果会不会有差异

网友:
输入是个直流还是交流,频率高的话,把电容减小试试

网友:
adc的输入内阻负载效应引起的。考虑这一点,可以将150欧姆采样电阻值扩大些,以补偿分流效应即可。或者,在前面加一级隔离跟随级也可。

网友(2017-07-17):
这个组织里有许多有关使用AD7606的问题以及解答,供参考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