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当前函数是否运行在中断中

楼主(2017-06-15):
stm32使用keil rtx,由于很多函数不能运行在中断里面,但是由于有很多嵌套调用。搞不清楚一个函数到底是不是到底是运行在中断里面。所以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有没有方法判断当前运行代码是否在中断里面。
像这样使用

if(in_interrupt())
{
        some isr function // which can run in interrupt
}else
{
        some os api // which can not  run in inerrrupt
}

网友:
读芯片的IPSR寄存器来确定CPU的状态。

一般中断里面最好不要调用会有共享冲突的函数。
并尽可能快的退出中断。

网友:
在线调试,打断点

网友:
给函数一个参数

网友A:
如果只是想知道是不是在中断里调用可以用一个全局变量,每次进中断加一,退出中断减一。函数检查这个变量是否为零就可以判断是否在中断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想知道是不是在中断里调用可以用一个全局变量,每次进中断加一,退出中断减一。函数检查这个变量是 ...

我需要是否知道在任意一个中断里,不是单单一个中断。所以这不是很可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是否知道在任意一个中断里,不是单单一个中断。所以这不是很可行啊。 ...

你可以去看下 RT-Thread 的 rt_interrupt_enter() 和 rt_interrupt_leave() 接口。
或者 ucos-iii 的 OSIntEnter() 和 OSIntExit() 接口。

网友:
反汇编 最直接

网友:
如果没有函数指针,直接查看调用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是否知道在任意一个中断里,不是单单一个中断。所以这不是很可行啊。 ...

楼主好好读读那些经典rtos的代码就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7楼已经说了

楼主:
感谢诸位答复,经过自己研究并搜索网络,我暂时实现了下面的方法。测试还是可以使用的。

        inline  int  in_isr()
//        int  in_isr(void)
        {
                volatile int tmp=0;

                __asm
                {
                        MRS tmp,IPSR           ///读取CPSR的值

                }
                return tmp&0x1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