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程序里能自动判断装入的 AT24CXX 芯片的容量么?

楼主(2017-06-15):
比如 有的时候安装 24C02 有的时候 安装24C16, 程序怎么知道呢?
看了下 好像这个芯片 也没有 ID 号 /////

//修改错别字

网友:
这个程序我以前有写个一个专利:原理是写一个地址,跳一个100H读一个地址,里面的具体逻辑比较复杂。

网友:
没有ID的话,从最小容量的型号开始,读写一次最后一个存储空间,直到读写失败。不就可以直到容量了。

网友:
按地址识别。
24C02占用一个地址,24C16占用8个地址,很简单吧

网友A:
2楼写数据再跳地址读,如果一样证明读到刚才写的数据了,就是小容量的,应该可行。
3楼自己应该没有试过,大地址的高位会被忽略,所以不会读取失败。
4楼按地址识别没看明白,地址再硬件上设计都是一样的,比如A0,没法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写数据再跳地址读,如果一样证明读到刚才写的数据了,就是小容量的,应该可行。
3楼自己应该没有试过, ...

我是4楼,你没看明白?24CXX虽然有三个地址识别脚,但是容量高的会忽略一些引脚,但封装是一样的,可以随便换。在一个IIC总线上:
24C02会使用A2、A1、A0,占用1个地址,最多可以挂8个
24C04会使用A2、A1,占用了2个地址(A0=0,A0=1的地址都占用了),最多可以挂4个
24C08会使用A2,占用4个地址,最多挂2个
24C16会忽略所有的地址脚,占用8个地址,只能挂一个

再大的,地址加长了,有加长1个字节的,有加长2个字节的,这里不讨论。LZ只需要识别24C02和24C16就足够了。
非常简单的识别方式,假如A2、A1、A0都接地,那么:伪代码
if(IIC_SendAddr(0b 1010 100 0) == ACK) return AT24C16;
if(IIC_SendAddr(0b 1010 010 0) == ACK) return AT24C08;
if(IIC_SendAddr(0b 1010 001 0) == ACK) return AT24C04;
return AT24C02;

网友:
类似二分法,先按最大的查,不行就一直二分往下查

网友:
从0开始往后一直写连续增加的两字节的数据:0x0000,0x0001,0x0002,0x0003...
然后从0开始读,看什么时候0、1地址存的两个字节不是0x0000

网友:
估计得用算法,对EEPROM内部的容量进行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4楼,你没看明白?24CXX虽然有三个地址识别脚,但是容量高的会忽略一些引脚,但封装是一样的,可以随 ...

你说的对,我理解错了,24C16是2kbyte,我理解成16kbyte了。
@LZ, 4楼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