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SPB166 在linux中窗口最大化问题解决!

楼主(2017-06-16):
如果您有需要就看下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FqxIDz 密码: 52s8

网友A:
直接传上来,撸主不会发飙吧?

网友:
LINNUX 版软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B:
我也想求一个linux版本的

网友:
同求可以画PCB的linux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求一个linux版本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4K1AL3 密码: eubz
SPB1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传上来,撸主不会发飙吧?

不会,呵呵!
新版本的allegro好像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传上来,撸主不会发飙吧?

另外,好像这种改法非常不合理,不过凑合能用,就不再折腾了。

网友(2017-08-29):
Linux下的Allegro 需要破解吗?公司用是否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4K1AL3 密码: eubz
SPB16.6

谢谢分享, 请问您这个linux版本有capture画原理图工具么?
如果没有capture, 在linux里面画原理图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请问您这个linux版本有capture画原理图工具么?
如果没有capture, 在linux里面画原理图用什 ...

Concept HDL

网友:
MacOS能用吗?

网友:
linux下就画画简单的板子算了,kicad吧,两层板很好用,用allegro的肯定习惯,复杂点的板子老老实实win下allegro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2018-12-20):
哪位linux版的spb166能再分享以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