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款LDO能不能这样并联?

楼主(2017-06-16):
原来图中是这样的——

楼主:
现在能不能直接连接在一起,就是将两个如下的电路,前端直连,后端直连——

网友:
原图有做均流的

网友:
至少输出加个均流电阻

网友A:
不能直接连吧,LDO输出电压有差别的

楼主:
可否略分析一下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连吧,LDO输出电压有差别的

那么原图中的这些周边电路是起均流作用的吗?

网友:
一个固定。一个可调,可调的用运放调成和固定的一样输出。

网友B:
原图输入端的0.01欧电阻就是均流用到电流采样电阻,用运放做比较器实现均流的。这电路设计真巧妙,一个普通的358不贵,但是大电流的LDO通常比较贵,只是这种带ADJ端子的LDO好像........................便宜的压根没见过。

这个电路有借鉴作用,但是使用价值真心想不出有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输入端的0.01欧电阻就是均流用到电流采样电阻,用运放做比较器实现均流的。这电路设计真巧妙,一个普通 ...

LT的东西的确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图输入端的0.01欧电阻就是均流用到电流采样电阻,用运放做比较器实现均流的。这电路设计真巧妙,一个普通 ...

简化的均流可以考虑输出串个电阻,如1a下0.02R电阻会产处20mv压降,压降大了会影响性能。

楼主:
这个阻值根据什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化的均流可以考虑输出串个电阻,如1a下0.02R电阻会产处20mv压降,压降大了会影响性能。 ...

这个阻值根据什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输入端的0.01欧电阻就是均流用到电流采样电阻,用运放做比较器实现均流的。这电路设计真巧妙,一个普通 ...

如果直接连接,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输出电压是变高还是变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连接,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输出电压是变高还是变低?

后果是你的LDO比较烫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连接,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输出电压是变高还是变低?

直接并联的后果,是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电流是其中一片LDO在供电,另外一片是在边上装样看热闹的,跟没并联,单独一片LDO一样,但是倒霉的是设计者和用户很难察觉,最后的结果是被表面的并联倍增输出迷惑了,烧管的概率大大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并联的后果,是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电流是其中一片LDO在供电,另外一片是在边上装样看热闹的,跟没并联 ...

谢谢,请问会不会其中一个LDO发生电流倒灌或其他原因而烧坏?

网友:
直接容易烧,可以根据输出精度计算一下电阻值。

网友:
如果2个LDO的输出电压一样,并联就有分流效果;如果输出电压差别非常小,比如2mv,并联也能有一定的分流效果,能提高带载能力;如果输出电压相差很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在工作,另一个看热闹。试试小功率LDO加一级功率管扩流或者直接DCD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阻值根据什么选?

电流。还有就是运放的失调电压。

网友(2019-04-19):
没有实践过,2个输出电压相同的芯片并联输出,电压有些微小的差异,会不会大点电压输出的被低点电压输出的一部分能量吸收了呢

网友:
不可以!
如果觉得电流不够,可以加一个三极管扩流,由于是使用LDO自身的负反馈,不会影响电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