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驱动MOS,MOS的G极电压是不是等于VCC-NPN的压降?

楼主(2017-06-16):
图腾柱驱动MOS,MOS的G极电压是不是等于VCC-NPN的压降?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个图腾柱电路,发现G级的电压只有不到5V,而VCC供电是12V,是不是图腾柱画错了?

===============================================================

看了坛友们的回复,才知道自己的基础实在太薄弱了。又学了一招,下次得把基础的三极管和MOS管原理详细的啃一遍。

我一直以为三极管的基极只要电流够就行了。电压无所谓的。我以为发射机的电压是有集电极压降得到的。

网友A:
R8前面加一级2712反向, 上拉12V. 或者网上找下驱动电路, 两级图腾柱的那个最好, 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前面加一级2712反向, 上拉12V. 或者网上找下驱动电路, 两级图腾柱的那个最好, 速度快 ...

是的。这样就可以了。有什么说道吗?

但是典型的教科书图腾柱图好像都不加反向的呀。 当然应用中可能都是加反向。

网友B:
第一个图应该是驱动电流太小,Q4没有完全导通,第二个加了一级驱动后驱动电流增加,Q4进入饱和状态,所以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应该是驱动电流太小,Q4没有完全导通,第二个加了一级驱动后驱动电流增加,Q4进入饱和状态,所以电 ...

刚试了下,可能不是驱动电流太小,是驱动电压太小

我把R8这个电阻从4.7K换成100R,驱动电压是5V, 然后仿真出来,G极电压5V不到

R8 4.7K不变,驱动电压从5V改为12V,G极电压直接就上去了。11V多。 甚至把R8改成100K,G极电压也能维持在11V。

网友:
图腾柱只是电压跟随,要加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C:
第一个图的Q4就是个射随器,输出电压当然等于VCC_5了

网友D:
Q4的基极电压最高只有5V所以Q4的发射极只可能是5-0.6=4.4V了。后面一个图你加了一极所以基极电压最高电压是12V

网友E:
网上找一下电动自行车无刷控制器的栅极驱动电路吧,那个较实用经典,已被使用在上亿个控制器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找一下电动自行车无刷控制器的栅极驱动电路吧,那个较实用经典,已被使用在上亿个控制器内了 ...

那个电路有,我只是就一些不明白的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推动高电平基本上 等于  5V- 0.7v

网友F:
楼主完全没有领略之前您那个帖子大家讨论的精髓,第一个三极管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反向,而是为了把输入电压进行电平转换用的

网友F:
昨天又搭建了这个电路   效果不要太好,加了钳位二极管跟加速电容,速度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完全没有领略之前您那个帖子大家讨论的精髓,第一个三极管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反向,而是为了把输入电压进 ...

是的,一开始不理解。

但今天开始明白了。好货不怕晚,理解吸收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又搭建了这个电路   效果不要太好,加了钳位二极管跟加速电容,速度非常快 ...

是吗,有没有用过电动车的那款MOS驱动电路?

这个经典的图腾柱我仿真了一下,确实很好用。近期也打算把原来的驱动电路升级一下。

网友(2017-11-03):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的Q4就是个射随器,输出电压当然等于VCC_5了

你好 ,图腾柱电路 我知道他的输入输出逻辑,找了很多资料 都想不明白 他是怎么导通的 ,按模电书上 正偏、反偏  分析不清楚  ,能给解释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Q4的基极电压最高只有5V所以Q4的发射极只可能是5-0.6=4.4V了。后面一个图你加了一极所以基极电压最高电压是 ...

射级跟随 在模电数里  哪部分有介绍 ,搞不清楚 图腾柱 导通的原理

网友(2022-11-07):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就可以了。有什么说道吗?

但是典型的教科书图腾柱图好像都不加反向的呀。 当然应用中可能都 ...

加了反向之后  低电平打开,高电平关闭,如果是输入信号是断开的状态,MOS是打开还是关闭?

网友(2023-05-13):
驻足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