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tep Down稳压器,如果输入电压小于输出电压会怎样?

楼主(2017-06-16):
下图是ST FOC的参考设计,如果输入电压是10V,输入电压应该是多少?对电流有影响吗?

网友A:
看规格书,有的是会直通,有的会关闭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规格书,有的是会直通,有的会关闭输出

一般BUCK有最大占空比限制,会直通吗?谢谢

网友(2017-10-13):
引用 网友B:
一般BUCK有最大占空比限制,会直通吗?谢谢

你说的是一般,二班的情况就是占空比可以100%, 确实有这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