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SPI 对LMH6401(PGA)写入数据,无返回

楼主(2017-06-16):
这是写入,发送,和读状态函数
/************向LMH6401 中写入一个字节*************************1*/

void W_LMH6401_byte(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i;
        temp = date;

        for (i = 0; i < 8; i++) {
                SCK_0 ;
                if((temp&0x80)==0x80)
                        { MOSI_1; }
                else { MOSI_0; }
                SCK_1 ;
                temp <<= 1;
        }
          MOSI_0;
}

/********************读取LMH6401 一个字节***********************2*/

unsigned char R_LMH6401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i,SDI;

        for(i = 0; i < 8; i++) {
                temp <<= 1;
                SCK_0 ;

                SDI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6);
                if(SDI) {temp++;         }
//                else         {printf("\n\r output low data \n\r");}
                SCK_1 ;

        }
        return(temp);
}

/*******************读取LMH6401 状态**************************3*/

unsigned char LMH6401_status(u8 addr)
{
         unsigned char status;
         DF_CS_0;  //片选打开
         delayus(10);

         W_LMH6401_byte(addr); //D7H是读取状态的命令字

         status = R_LMH6401_byte(); //读取状态字节

         DF_CS_1; //片选关闭
         delay(500);

         return status;

}

下面是读写的操作时序图

下面是寄存器

发送00,应该返回03,但是毫无反应无返回,发送其他指令也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发送7位地址,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A:
上逻辑分析仪

读ID应该是发送0x80吧,第一位读写位

楼主:
四通道的,数据发送正确,可同时看CS,DIO,DO,CLK四路信号。三路正常,但是没返回。元件测试过没问题,默认增益2dB,尝试直接写数据,但是增益不变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楼主:
四通道的,数据发送正确,可同时看CS,DIO,DO,CLK四路信号。三路正常,但是没返回。元件测试过没问题,默 ...

发的是地址0x02,数据是0x14,查表知应该增益为14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逻辑分析仪

读ID应该是发送0x80吧,第一位读写位

先发高位,后发低位,数据为0x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发高位,后发低位,数据为0x01

那你发个0x01,看逻辑分析仪的最高位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B:
用USB2SPI适配器调试下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2SPI适配器调试下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5987418095.11.2R1QTU ...

谢谢。不过我需要用程序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发个0x01,看逻辑分析仪的最高位是不是高电平

只有四通道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