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9.5公斤重物最快30秒提升4米要选用多大N.m的电机?

楼主(2017-06-16):
请教大家  将9.5公斤重物最快30秒提升4米(实际中可能会慢一些)要选用多大N.m的电机?运行中会有短暂停留

这是怎么计算的? 选什么电机好,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目前我打算用2个57式步进电机配减速器同时拉 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谢谢各位莫友!

网友A:
这个好像得知道你的机械结构,余量范围等,我也不懂,帮顶

网友B:
提重物就不要用步进电机了

网友:
直流电机或者交流伺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重物就不要用步进电机了

谢谢你的回复,上面我忘了说了,要控制重物运行位置,尽管不用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重物就不要用步进电机了

然后要用Arduino 控制运行速度  中间暂停

网友B:
直流电机功率最小25w,考虑到裕量,选用50w以上的直流电机,减速比根据电机额定转速算

网友B:
有位置要求就加编码器,或者直接用伺服电机

网友:
楼主给出的条件只有对功率的需求,并无对扭矩的需求,楼上给出了功率的选择,再根据减速器确定配套的扭矩即可。

网友C:
你先算重物受到的重力,9.5 * 9.8 = 93.1N,就是说你要考虑至少需要93.1N力才能平衡重力,然后才能根据机械结构算力矩

网友D:
按直径2cm的轮子用细线拉的方式计算。
需要扭矩:9.5 kgf.cm   约 1N.M
30秒提升4米,转速约 128RPM
要求电机输出功率约 13W
电机带减速箱效率按50%, 输入功率约26W。
这还是电机工作在额定状态的话,如果电机不在额定状态下工作,效率还要低。 所以需要考虑30-40W

网友:
用滑轮配重平衡啊,力小很多,最好链条和涡轮蜗杆减速机,可以断电保持。

网友:
W=mgh=9.5X9.8X4,结果约等于 400J
P=W/t,400/30,约等于13W

没算机械效率,算出来的结果跟13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直径2cm的轮子用细线拉的方式计算。
需要扭矩:9.5 kgf.cm   约 1N.M
30秒提升4米,转速约 128RPM

还要考虑从0起步加速,这样算出来功率要大很多,反正一句话,功率大好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得知道你的机械结构,余量范围等,我也不懂,帮顶

图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算重物受到的重力,9.5 * 9.8 = 93.1N,就是说你要考虑至少需要93.1N力才能平衡重力,然后才能根据机械 ...

谢谢莫友   图来了

楼主:
大家的回复我好感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的回复我好感动

两个步进电机考虑同步的问题不

网友F:
步进电机,意外停电时,不能保持原来的位置,要求高上带刹车的伺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回复我好感动

你为什么不上我店里看看?
70斤上下就跟玩似的,准备做电动升降衣架,后面放弃了。

网友:
这个跟电机功率关系最大吧,扭矩小转速高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意外停电时,不能保持原来的位置,要求高上带刹车的伺服。

蜗轮减速器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步进电机考虑同步的问题不

考虑,要平衡的

楼主:
找不到合适的照片,我要做类式这样的艺术装置,只是我不是阵列,只有一个上升下降,不是球。

https://www.china.cn/sifudingweixit/397531400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位置要求就加编码器,或者直接用伺服电机

我上传了图片,再帮我看看什么电机合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直径2cm的轮子用细线拉的方式计算。
需要扭矩:9.5 kgf.cm   约 1N.M
30秒提升4米,转速约 128RPM

我要好好看看你的计算,帮我看看什么类型电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功率最小25w,考虑到裕量,选用50w以上的直流电机,减速比根据电机额定转速算 ...

如果用两个电机带是不是单个电机25W以上就可以?

楼主:
x宝上找到了一张换算表

网友:
一端固定,底下一个滑轮,一个电机搞定

网友G:
1个厚度40MM以上的57减速步进电机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个厚度40MM以上的57减速步进电机足以。

今天我买个步进电机+减速机测试感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