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文件C源码太长,请教大虾优雅的方式解决

楼主(2017-06-16):
单个文件C源码太长,阅读维护不便

1)分为几个c文件加引用声明太麻烦了.而且影响编译速度
2)把c分段冒充.h文件,inlude进来,好多编译器支持不好.

请教大虾如何优雅组织源码

网友:
模块化 模块化 模块化

网友A:
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单个函数有超过1千行代码量的情况。时间久了比较难看,遵循一个函数只有输入和输出,减少耦合。

网友:
有一个方法叫宏折叠

网友:
有多大?sqlite3.c 单文件6兆多20万行

网友B:
不用冒充.h,直接#include "aaa.c",相当于把文件内容放到这了。
我的工程只添加一个main.c,其它的都在这个文件里include进去。
(其实我觉得.h和.c文件是一样的,仅仅是后缀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冒充.h,直接#include "aaa.c",相当于把文件内容放到这了。
我的工程只添加一个main.c,其它的都在这个文 ...

那头文件呢?还是希望在main中 include?

网友:
不点全编译一般不会影响速度啊

网友: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1)分为几个c文件加引用声明太麻烦了.而且影响编译速度

楼主不适合干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单个函数有超过1千行代码量的情况。时间久了比较难看,遵循一个函数只有输入和 ...

我没那么大的函数,函数都不大,但函数多了,在一个c文件内也不易查看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冒充.h,直接#include "aaa.c",相当于把文件内容放到这了。
我的工程只添加一个main.c,其它的都在这个文 ...

我也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干的
无奈有些ide支持的不好,比如keil支持就非常差-不可在线跟踪调试(include进去的内容和调用静态库一样了,无法进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冒充.h,直接#include "aaa.c",相当于把文件内容放到这了。
我的工程只添加一个main.c,其它的都在这个文 ...

请问在线调试时,可以进入include的代码里面吗?(函数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干的
无奈有些ide支持的不好,比如keil支持就非常差-不可在线跟踪调试(include进去 ...

哦,我基本不在线调试,倒没注意这个问题。
调试时,点开View->Disassembly window看看。

网友:
看了下我手上的产品的核心文件,4296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在线调试时,可以进入include的代码里面吗?(函数内)

可以进去的,我经常写菜单这么做,很好用,就是程序给了不这么用的人找不到C文件

网友D:
审过一个学生自己写的FAT文件系统,就一个C文件,里面的GOTO有几十个。一个函数包括:格式化,读写等全在一起。在PC上模拟居然可以用。。。但最后主审说:违背了C模块化的宗旨,没有通过。
我自己写代码:电脑一页显示基本就是一个C文件。每一个C对应一个H,H里面绝对不声明任何函数和变量。

网友:
多文件,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审过一个学生自己写的FAT文件系统,就一个C文件,里面的GOTO有几十个。一个函数包括:格式化,读写等全在一 ...

这样子只能写些简单的单片机程序了。否则代码管理会出大问题。想象一下,一个几百万行的工程,有几万个文件。。。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看其他开源项目的做法,比如uboot,linux之类的,不用看懂每个源文件的内容,看看架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审过一个学生自己写的FAT文件系统,就一个C文件,里面的GOTO有几十个。一个函数包括:格式化,读写等全在一 ...

如果直接拿linux和ucos的代码你们照样审核不过,但是这两个都是公认的好代码,对于goto不能谈虎色变,该用还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审过一个学生自己写的FAT文件系统,就一个C文件,里面的GOTO有几十个。一个函数包括:格式化,读写等全在一 ...

这也太教条了,不如直接把c里的goto取消算了

网友:
优雅的方式,就是第一条的做法,也就是模块化,没有其他路子!

至于用 include 将源码文件引用进来,这种做法还是少做为妙,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开源项目,看看这种做法多不多。

楼主需要多看看开源项目。

网友:
规范化的做法还是多文件,没啥可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子只能写些简单的单片机程序了。否则代码管理会出大问题。想象一下,一个几百万行的工程,有几万个文 ...

看来你没有做过大项目了:十几个人一个开发团队,一个项目总负责,分解出项目的N各模块,再由几个人写出各模块的函数格式要求,剩下的人全去写模块内的代码,各自编译测试,提交DLL或LI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进去的,我经常写菜单这么做,很好用,就是程序给了不这么用的人找不到C文件

我用的keil 5 到调用函数就进不去了.
请教  您的开发环境

网友:
其实啥都不要,LZ需要一个具有code map的现代编辑器。

网友:
分多个c全量编译会变慢,但用增量编译会更快,分多个.c更多是为了模块化解耦,只是为了查看方便用source insight一万行代码也压力不大。

网友F:
看到你感觉像是我所接手的工程的主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到你感觉像是我所接手的工程的主人

哈哈  苦主找过来了

网友:
接手过一个项目,其中某个模块一个C文件7,8千行,各种变量满天飞,看到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没有做过大项目了:十几个人一个开发团队,一个项目总负责,分解出项目的N各模块,再由几个人写出 ...

没有全局变量,都是靠函数参数、返回值传递信息?应该有公共的消息队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keil 5 到调用函数就进不去了.
请教  您的开发环境

mdk肯定可以的啊,我用keil4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  苦主找过来了

诉苦一下,一个case 里面就能上千行,能想象一个函数多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