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STM32F030 系统时钟 与ADC 时钟的一点小疑惑

楼主(2017-06-16):
疑惑一、图1 是STM32F030 的系统时钟的框图,其中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 图中那个画箭头的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图2中就没有那个箭头。

疑惑二、STM32F030 ADC的时钟可以有3个选择,如图1中红色框框,但官方给出的例程中 都只使能ADC的时钟就完事了,如图3。那请问使能后,我的ADC时钟到底是2分频还是4分频呢?寄存器默认的可是选择HSI14哦。 难道不应该在使能ADC时钟后一个这样的函数?如图4。
我知道按照官方的例程来,可以使用,但我也不知道ADC的采样时钟是多少,所以我就是想知道,它是在哪设置的那个分频系数。

疑惑三、接着疑惑二,如图5,当APB时钟是48M时,假如是2分频,那岂不是ADC时钟超过了14M(ADC会怎么样呢?)。

图6的时钟配置是手册中给出的例程,这个没有疑惑。

网友(2021-08-21):
官方例程没设置,默认时钟为HSI14,ADC时钟频率为14M。

网友A:
四年多了,长了那么多草还能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年多了,长了那么多草还能挖出来

我也是今天玩stm32f303c8t6,遇到这个疑惑,查资料了解的